[STM32F3] ADC采样结果一直跳,咋回事?

楼主(2025-04-15):
是不是参考电压不稳,或者输入引脚悬空了?

网友A:
用连续转换+软件取平均我感觉还挺稳。

网友B:
是不是输入引脚没拉上,悬空值会漂。

网友C:
我以前是Vref用的不好,直接飘几十个码。

楼主:
你看下是不是采样时间设得太短了?

网友D:
多次采样平均可以平滑很多。

网友E:
是不是模拟电源不稳?测一下Vdda看看。

网友F:
用内部通道比对一下也能确认问题。

网友G:
用环形缓冲可以缓解短时间的爆量。

网友H:
有没有加前级运放?阻抗高也会跳。

网友I:
如果是DMA,缓存要注意对齐。

网友J:
可能和电源电压波动有关。

网友K:
模拟信号线可能受到数字信号或高频噪声干扰导致的。

网友L:
可能DMA 或中断冲突。

网友M:
增加滤波,校准 ADC。

网友N: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源稳定性。

网友O:
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P:
ADC 配置错误?

网友Q:
采样时间过短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