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一收长数据就丢字节是为啥?

楼主(2025-04-15):
我是不是该用DMA而不是中断?缓冲区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太高,MCU处理不过来了?

网友B: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不够?被抢占了。

网友C:
DMA方式收数据试试?我用之后就稳多了。

网友D:
你缓存区够大吗?

网友E:
收到数据后多久处理?可能来不及存。

楼主:
我试过开FIFO功能,效果还行。

网友F:
看下溢出标志有没有被触发。

网友G:
是不是用了DMA,导致缓存没对上?

网友H:
中断方式接收速度确实有限。

网友I:
有RTOS的话可能调度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