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SPI明明收到了数据,但就是错?

楼主(2025-04-15):
是不是CPOL和CPHA搞反了,还是主从设备配错了?

网友A:
CRC校验开了吗?有时候它会干扰数据。

网友B:
CPOL和CPHA确认一下?主从必须一致。

网友C:
是不是数据对齐问题?MSB/LSB搞混了?

网友D:
有时候时序差一拍,主频要调慢点。

网友E:
NSS信号有没有抖动?

网友F: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有的设备会多送一个Dummy Byte,小心偏移。

网友G:
I2C通讯对拉电阻值也敏感的。

网友H:
看你用的是全双工还是只收模式?

网友I:
SPI模式有时候比I2C还容易错位。

网友J:
STM32U0 SPI接收数据错误最可能的原因是CPOL/CPHA配置不匹配或主从设备参数不一致。

网友K:
主从设备CPOL/CPHA设置必须完全一致,否则会导致采样时刻错位。

网友L:
检查MISO/MOSI/SCK/NSS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M:
也可能是缓冲区溢出导致的。

网友N:
SPI模式错误,错误选择全双工、半双工或单向模式。

网友O: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确认时序正确性。

网友P:
RXNE或TXE标志位未清除可能导致通信阻塞。

网友Q: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手动清除相关标志位试试。

网友R:
如果引脚连接错误,数据传输就会混乱。比如,MOSI 和 MISO 接反,主设备发送的数据会被自己当作接收数据,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S:
如果主设备配置为8位数据位宽,而从设备配置为16位,接收到的数据将不完整。

网友T:
模式0:CPOL=0,CPHA=0(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数据在上升沿采样)。
模式3:CPOL=1,CPHA=1(时钟空闲时为高电平,数据在下降沿采样)。

网友U:
SPI 通信的数据位长度可以是 8 位、16 位等。如果主从设备的数据位长度设置不一致,接收到的数据就会出错。要确保主从设备的数据位长度设置相同。

网友V:
信号线是否过长,导致信号衰减或反射。

网友W:
SPI的时钟频率是否过高,导致从设备无法正确采样数据。

网友X:
如果是基于中断的方式读取数据,检查中断服务程序是否正确处理了接收到的数据,没有遗漏任何状态标志位的检查。

网友Y:
使用示波器观察SPI信号线上的波形,验证时钟信号、数据信号以及片选信号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
是否使用了合适的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Z:
检查所有SPI相关引脚(MISO、MOSI、SCK、NSS/CS等)是否正确连接且无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AA:
SPI 有四种工作模式,由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决定。如果主设备和从设备的 SPI 模式设置不一致,数据传输就会出错。

网友AB:
电平不兼容

网友AC:
从最简单的SPI通信开始,逐步增加复杂性。

网友AD:
有时需要考虑信号传播延迟,尤其是在高速传输或者长距离传输的情况下。适当调整时钟延迟能够改善数据准确性。

网友AE:
引脚松动、焊接不良或接触氧化等情况,会使信号传输不稳定,出现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AF:
是否存在CS引脚的抖动或误触发。

网友AG:
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按照预期的格式进行解析。
是否存在数据帧头、帧尾或校验位。

网友AH:
在连续发送或接收大量数据时,注意缓冲区大小限制,防止发生溢出导致的数据丢失或覆盖。

网友AI:
SPI模式不匹配

网友AJ:
电源电压波动过大,会影响 SPI 设备的正常工作,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K:
时钟极性(CPOL)和时钟相位(CPHA)配置错误

网友AL:
未及时读取SPI数据寄存器,导致溢出。

网友AM:
添加电平转换电路(如TXB0108芯片)或使用分压电阻。

网友AN:
如果SPI频率过高,可能会超出从设备的最大支持速率,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O:
SCK、MOSI、MISO、SS引脚未正确连接或存在短路/断路。

网友:
时钟频率过高导致从机无法及时响应。

网友AP:
先尝试发送和接收单个字节,确保基本通信正常后再进行多字节通信。

网友AQ:
根据所选的SPI模式,数据应在正确的时钟边沿被采样。

网友AR:
SPI接线错误

网友AS:
缩短SPI走线,避免交叉干扰。

网友AT:
SPI有四种工作模式(Mode 0~3),主要区别在于时钟极性(CPOL)与时钟相位(CPHA)。确保主从设备的SPI模式设置一致。

网友AQ:
SPI 通信的信号线过长,会增加信号的衰减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