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2C跑着跑着就挂住,是不是死锁了?

楼主(2025-04-15):
是不是START或者STOP信号没发完整,导致总线卡住了?

网友A:
HAL_I2C_DeInit重启后再Init有时能恢复。

网友B:
有没有在中间被打断导致START/STOP异常?

网友C:
SDA/SCL线电平状态还能变吗?

网友D:
我一般用软件发STOP强行释放。

网友E:
你是不是用了RESTART但没等ACK?

网友F:
ST有个I2C复位技巧,抖SCL线9次看看。

网友G:
是不是主机没等从设备Ready?

楼主:
我之前WWDG窗口设错了,一直触发复位。

网友H:
总线上有多个设备吗?看看地址冲突。

网友I:
是不是用了SoftI2C和中断同时控制?

网友J:
主从设备时序不匹配?

网友K:
从设备在应答后未释放SDA信号,主设备等待从设备释放,而从设备等待主设备拉低SCL,形成死锁。

网友L:
可能是硬件问题吧。信号线过长或者上拉电阻配置不当。

网友M:
可能是中断或DMA处理不当,导致标志位未及时清除。超时时间设置过短,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用了SoftI2C和中断同时控制?

你好,是软件和硬件同时控制的,这个需要注意什么吗?现在是一直BUSY,如果软件加入DISABLE ENABL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