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看门狗加上以后系统一直在复位?

楼主(2025-04-15):
是不是没及时喂狗,或者溢出时间设得太短了?

网友A:
有些模式下要手动开启看门狗才有效。

网友B:
是不是你没喂狗?

网友C:
你确定你是喂的IWDG还是WWDG?

网友D:
喂狗函数有没有执行到,看下LOG。

网友E:
看看中断里是不是挂死了,主循环跑不过来。

网友F:
IWDG周期太短了,有时候几ms就复位了。

网友G:
有没有配置PR和RL的值,默认可能太快。

网友H:
看下电压稳定不?USB供电对识别也有影响。

楼主:
把喂狗放主循环最前面看看稳定不?

网友I:
用LED闪烁确认系统跑了多久再复位。

网友J:
看一下看门狗是不是一直在输出复位信号就知道了

网友K:
可能看门狗喂狗超时。

网友L:
喂狗时机错误?看门狗初始化代码在主程序启动后立即执行。检查是否有代码意外禁用了看门狗。

网友M:
看门狗预分频器配置错误?预分频系数设置不当,导致超时时间过短。

网友N:
也可能是看门狗时钟源不稳定或未启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