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用USB做串口,电脑老是不认设备?

楼主(2025-04-15):
是不是USB时钟没设置对,或者描述符配错了?

网友A:
CubeMX的USB中断有没有生成到项目里?

网友B:
USB描述符你改过吗?可能PID/VID冲突了。

网友C:
用USBVIEW看一下有没有识别?

网友D:
ST的CDC例程你试过没?拿来对比下。

网友E:
USB时钟一定要准,不然不识别。

网友F:
DFU模式也可以测试USB是否基本通。

网友G:
是不是你没初始化USB Device Stack?

网友H:
我碰到过程序太大,写到了非法区域。

网友I:
我之前是接地没接好,电脑直接掉线。

楼主:
驱动你手动装过没?有些系统要INF。

网友J:
安装虚拟串口驱动没有啊?

网友K:
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

网友L:
可能是USB时钟未正确使能。

网友M:
使用示波器测量USB_DP/DM引脚上的时钟信号。若时钟异常,检查PLL配置或外部晶振(HSE)是否稳定。

网友N:
尝试换一个 USB 电缆,尤其是要确认你使用的是数据线而非仅供电的充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