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电后程序不跑,是烧录失败了?

楼主(2025-04-15):
是不是我搞错了起始地址,还是Boot配置没弄对?

楼主:
试试看用STM32CubeProgrammer重新烧。

网友A:
Boot0有没有拉对?

网友B:
Flash起始地址设对了吗?

网友C:
是不是用了OS,但入口地址写错?

网友D:
用ST-Link连一下看能不能进入调试?

网友E:
看option byte是不是被改了。

网友F:
用MCU的System Memory启动看看USB DFU。

网友G:
是不是缓存区没刷新,DMA读的是脏数据?

网友H:
看有没有复位原因,是不是看门狗引起的。

网友I:
你把程序下载到0x8000000了吗?

网友J:
芯片的时钟源未正确配置?

网友K:
检查时钟树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L:
复位电路被拉低,可能导致芯片无法启动。

网友M:
芯片供电不足或不稳定?

网友N:
建议重新烧录,观察是否有错误提示。

网友O:
检查链接脚本或 IDE 的启动地址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P:
检查 Boot 引脚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Q:
可能是起始地址设置有误,检查一下你的程序是否正确烧录到预期的地址。

网友R:
看看复位引脚是否被意外拉低。

网友S:
复位电路中的电容、电阻等元件损坏,可能导致复位功能异常。检查复位电路的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T: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过多的栈空间,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使程序崩溃。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递归调用过深、局部变量定义过大等问题。

网友U:
如果是焊接的电路板,虚焊、短路等焊接问题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仔细检查焊点,必要时重新焊接。

网友V: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者供电能力不足,STM32 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W:
默认的堆栈大小可能太小,导致程序在启动时堆栈溢出。

网友X:
时钟配置错误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Y:
负载电容不匹配会影响晶振的起振和稳定性。检查负载电容的值是否与晶振的要求一致,必要时进行调整。

网友Z:
软件配置错误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A:
程序烧录不完全或错误

网友AB:
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晶振引脚的波形来判断晶振是否正常工作。若晶振损坏,需要更换相同规格的晶振。

网友AC:
如果Flash未完全擦除,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确加载。

网友AD:
硬件故障也可能导致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AE:
电源不足或复位电路问题

网友Y:
如果复位引脚被外部电路拉低或处于低电平状态的时间过长,芯片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法进入正常运行程序。

网友AF:
晶振不起振

网友AG:
STM32支持多种启动模式,取决于BOOT引脚的配置(BOOT0和BOOT1)。如果启动模式设置错误,程序可能不会运行。

网友AH:
启动地址错误

网友AI:
如果BOOT0和BOOT1配置错误,芯片可能会进入其他启动模式,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J:
访问非法地址或堆栈溢出

网友:
检查外部晶振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有外部晶振,确保其正确连接和工作。

网友AK:
检查NRST引脚是否有正常的复位信号。

网友AL:
如果使用外部晶振,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AM:
使用STM32CubeMX重新生成时钟配置代码,替换原有实现。

网友AN:
时钟电路问题

网友AO:
检查是否存在虚焊、短路或断路。

网友AP:
程序中可能存在语法错误、逻辑错误或硬件初始化错误,导致程序无法正常执行。检查代码是否有编译错误,使用调试工具单步执行程序,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AQ:
烧录完成后,手动复位芯片或重新上电,观察程序是否运行。

网友AR:
检查BOOT引脚是否配置为正确的启动模式

网友AS:
确保程序逻辑正确,没有死循环或其他导致程序无法继续执行的错误。

网友AE:
如果烧录的文件本身损坏,程序自然无法正常运行。重新生成或下载烧录文件,然后再次尝试烧录。

网友AT:
程序本身的代码逻辑存在问题

网友AU:
可以检查烧录工具的设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芯片型号、烧录算法等。还可以查看烧录日志,确认烧录过程中是否有错误提示。

网友AV:
可以尝试切换到内部RC振荡器(HSI)以排除晶振问题。

网友AM:
加载程序后单步调试,观察程序是否正常执行。

网友AW:
检查开发板是否有硬件故障,如焊点不良、元件损坏等。

网友AX:
虽然不一定是烧录失败,但这是常见原因之一。

网友AY:
检查 STM32 的引脚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情况,特别是与烧录接口、外部设备连接的引脚。

网友AZ:
        时钟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