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对PN结位点的理解

楼主(2025-04-15):
PN结的门限,默认是正向开启电压Vᴛʜ,硅PN结的Vᴛʜ不是0.7V而是0.4⁺V才对,
三极管跟非稳压用二极管的耐压,都是Vʀᴍ,但Iʀ却是天壤之别,Vʀᴍ是还没击穿的状态,不应该标注成Vʙʀ。

楼主:
橘绿之间,蓝紫之间,是有源区,Vʀᴋ与Vғᴋ是膝点,
Vᴅ和Vz都是线性区,动态电阻都很小,但用法不一样。

网友A:
标题合适

楼主:
开启与击穿,是通,死区与耐压,是断,
通和断,是明确的状态,门限,是通和断的交接点,究竟该算是通还是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启与击穿,是通,死区与耐压,是断,
通和断,是明确的状态,门限,是通和断的交接点,究竟该算是通还是 ...

门限 就是 门槛!是通?是断?就看你是踩在哪一边!

网友C:
正向开启电压,就是能让电流通过的最小力量,所以,Vᴛʜ的默认值是 通,
反偏时PN结相当于 恒流元,这漏电称为 反向饱和电流 Is,反向阻断的状态可从这漏电反映,Vʀᴍ就是保证 Is 不增加的前提下可扛的最高电压,又名反向峰值电压PIV,
Is 在Vʀᴍ仍没变化,到Vʙʀ才开始增加,所以,Vʙʀ=Vʀᴍ+ε ≠ Vʀᴍ ,对于击穿而言,阈值只会是Vʙʀ而非Vʀᴍ,不会模棱两可,在关于TVS的诠释中,Vʙʀ跟Vʀᴍ的分别,是 Is 的定义倍率 (%啊倍啊数量级甚么的)。

楼主:
內地有十几个搜索引擎,再加上国外的,不过,那些资讯给我的感觉是,莫衷一是而且残缺不全,命名不规范更是家常便饭,
更严重的问题是,张冠李戴,比如在电子技术相关资讯中,硅PN结的那个0.7V,应该是正偏大讯号状态下的压降,而不是门槛值;PN结的完整伏安特性其实有八个工作点,但是,八点全标的图居然一张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