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点亮一颗LED

楼主(2025-04-15):
BSP 驱动
LED.C
#include "./BSP/Inc/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LED1_CLK_ENABLE;                // 初始化LED GPIO时钟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 GPIO_PIN_RESET);                // LED引脚输出低,即点亮LED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 LED引脚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不上下拉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 低速模式
        HAL_GPIO_Init(LED_PORT, &GPIO_InitStruct);

}

LED.H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SYS/Inc/sys.h"
/*------------------------------------------ LED配置宏 ----------------------------------*/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13                                                 // LED 引脚
#define LED_PORT                                    GPIOC                                                  // LED GPIO端口
#define __HAL_RCC_LED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LED GPIO端口时钟

void LED_Init(void);

#endif

网友A:
惜字如金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