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下,电压跟随器影响输入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4-15):
电路是用来计数脉冲信号的,实际计数信号为电压跟随器输入端,多加的一级电压跟随器是为了方便查看模拟信号。电压跟随器输出端不接入示波器,脉冲计数3000。
电压跟随器输出端接入示波器,计数脉冲结果变成100。R22没焊接。

电压跟随器输出端接入示波器,怎么影响输入端了?

20250415,补2个图,系统0输入情况下,电压跟随器输入和输出端,在示波器接不接输出端时候的区别。后面把电压跟随器短路后,示波器接入拔出基本没影响了。

网友A:
什么是电压跟随器?它有什么用?
亿佰特物联网应用2023-12-21 13:41四川

什么是电压跟随器?
电压跟随器是一种输入输出电压相同的放大电路。

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且电压增益为1。这意味着电压跟随器对输入电压信号的影响很小,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相等,输出电流可以比较大。下图为使用运放搭建的电压跟随器。

电压跟随器的特点

①提供了功率和电流的增益

②电路的输出阻抗较小

③不会增强或减弱输入信号的幅度

④避免了加载效应

⑤高频噪声无法滤除

⑥具有高输入阻抗

⑦单位传输增益

电压跟随器的应用

电压跟随器如其命名一样,主要应用于将一个输出阻抗很高的电压信号转换成输出阻抗低的电压源。

当我们要采集一个电压信号时,由于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一般较高,例如我们想要得到一个2.5V的电压为一个10Ω负载供电,当我们只有一个5V电源时,我们就能过通过电阻分压的方式,使用两10KΩ的电阻串联,得到一个2.5V的电压,通过电压跟随器为10Ω负载供电。

由于电压跟随的输入阻抗很高,跟随器的电压将一直保持2.5V。如果没有这个电压跟随器,我们想要给10Ω负载提供一个2.5V电压,就只有再使用一个10Ω的分压电阻,将消耗一半的功率在分压电阻上。当负载电阻改变后又需要改变分压电阻的阻值。

然而使用电压跟随器后,我们只需要保证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压不会发生变化,那么跟随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将一直保持在2.5V,负载的变化不会对电源产生较大的影响。

为什么要使用电压跟随器?
1.电压跟随器能减小电流消耗

在上节我们也提到,跟随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大,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我们还是按照使用两个10KΩ电阻,分压得到2.5V来看,因为是使用的电阻分压,那么分出来的这个电压就与阻值有很大关系。我们假设跟随放大器的输入端输入电阻为100MΩ,那么10KΩ与100MΩ的等效并联电阻将趋近于10K。此时电压将稳定到2.5V。

那么如果我们不使用电压跟随器,假定我们使用ADC采集这个电压,由于ADC的采集特性,在ADC采集过程中需要不断对通道上的输入电容充电,虽然这个电容的容量不大,但是由于电容的快速汲取电流,将导致两个10K电阻上的电流不平衡,电压就不能保持在2.5V。

2.电压跟随器能减小输出阻抗

对于一些负载阻抗较小的电路中,往往需要较大的瞬时电流和持续电流,电压跟随器能够为这些电路提供较大的电流,且不会影响到输入电路。

网友B:
可能是示波器使用的交流电源,引人的干扰信号。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测试一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C:
有示波器就顺便测下波形啊

网友D:
emm R22不焊=悬空

网友E:
请贴出示波器波形

网友F:
示波器探头有两个脚,是不是接了地线就完蛋了?

网友G:
两个探头还是,不用隔离的

网友H:
用2个示波器试试,实现硬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