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0--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单通道配置

楼主(2025-04-15):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0--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单通道配置

ADC普通组转换单个通道(多通道不适用此种用法)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ADC的普通组,转换一个通道,并读取转换的数据

转换时序
2441ded1476bd2b01625459703769d88
硬件环境
  • AT-START-F403A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 打开AT32WorkBench新建AT32F403A工程
f4f78a3a5a7aa7d852b737e7ea6572f5
2 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ad1fc56f0d9dfe4ee1fe3bea4c150f46

2.2 打开时钟配置
d38e0028527b45a6c6e51baa95fc539b

3 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
98651ea2d8194133fc4878c072e1c443

4 配置串口打印
4.1配置USART1
b5613100f39c5fdc0482d3bd1f2e4c7a

4.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76cf6daff8271af2fc3a452aa4f2bc71

4.3 开启串口打印
5d597f5bed10b2cacb7a3d14e18c4a4b

5 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4fa7da76af5afe1ecb81cac3642a2862

6 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CCE_FLAG) == RESET);

    printf("adc data:%d\r\n",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7 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03A MCU 上

8 复位运行AT32F403A 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数据每1秒钟转换一次,修改 PA1引脚电压,即可看到AD值的变化
41954dd85405ca9456286b613ef77f08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0--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单通道配置.zip

网友A:
这个帖子提供了详细的步骤来配置AT32F403A的ADC普通组转换单通道,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