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准备做一个NTC检测温度的相关电路,连接器用什么样的方便

楼主(2025-04-15):
在选择线对板的连接上,用哪种合适啊?
有没有比这种更好的连接器?方便插拔

网友A:
我觉得用这种就挺好,用哪种直头的插头做传感器接头。当然了另外要看你这个是具体怎么弄了。

网友A:
如果内置的就要用XH2.54比较好,方便自己做压线

网友B(2025-08-28):
选连接器优先考虑JST PH 系列(2.0mm 间距) 或XH 系列(2.54mm 间距) :二者体积小适配单片机电路,带扣合防松,避免 NTC 接线脱落;2Pin 规格刚好满足 NTC(一端接电源 / ADC,一端接地)需求,插拔方便,利于后期调试或更换 NTC;若需防呆,可选带极性设计的型号,降低接线错误风险,成本也低,适合小型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