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请问一下apm32f003f6p6可以用哪一个st的芯片替换啊

楼主(2025-04-15):
请问一下apm32f003f6p6可以用哪一个st的芯片替换啊

网友A:
同问 我们公司产品全换apm了

网友B:
问反了吧?一般不是问怎么兼容替代掉st?咋还贵着挑

网友C:
stm32f003?

网友D:
我换cw的了

网友E:
半导小芯查

网友E:
STM8S003F3 pin对pin

网友F:
STM32F030F4P6吧,与极海apm32f003f6p6的引脚兼容吧

网友G:
现在是不是国产芯片才稳定一点!
当前的国际形势,对半导体的影响这么大,还要使用ST的芯片。
不过,如果是炒芯片的话,楼主的提问就很专业了

网友H:
现在这情况,估计用不了多久ST的芯片就开始涨价了。

网友I:
也不好说,中国也许会放开欧洲的电子半导体市场呢

网友J:
还是使用国产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