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A8889+STM32实现炫酷车载仪表显示

楼主(2025-04-15):
http://xhslink.com/a/Ex3XhXXAZvhab
引言
由瑞佑公司的液晶屏图形处理芯片RA8889实现车载液晶仪表的方案,本系列文章会从最基本的UI界面制作,硬件平台的介绍,以及软件代码实现来详细介绍。
正文
如下图中的硬件环境,则是通过简单的方案就能实现汽车液晶屏仪表转动的效果。

先介绍整个方案的架构,硬件部分,由STM32F103作为主控芯片,通过并口与RA8889进行通讯,再通过RA8889输出的RGB以及控制信号到液晶屏LCD,实现液晶仪表盘的方案。该文章先介绍硬件平台环境部分。
如下图中的硬件环境,则是通过简单的方案就能实现汽车液晶屏仪表转动的效果。

先介绍整个方案的架构,硬件部分,由STM32F103作为主控芯片,通过并口与RA8889进行通讯,再通过RA8889输出的RGB以及控制信号到液晶屏LCD,实现液晶仪表盘的方案。本期文章先介绍平台环境部分。

硬件部分电路,是通过 USB 5VDC)供电,使用普通的手机充电头的USB即可:

下图的电路是液晶屏背光的升压电路,也是比较简单,用一个升压芯片就能满足电压的需求。升压芯片输入电压可选5V或者3.3V,

主控MCU与RA8889以及其他的芯片用的都是3.3V供电,采用的是AZ117降压芯片把5V转为3.3V。

主控MCU的电路,与RA8889通讯用的是FSMC通讯协议,我们把RA8889的16位数据口以及控制信号接到STM对应的FSMC引脚上。

通过硬件的架构图,可以看出MCU通过FSMC,可以给RA8889下达指令,或者传输数据。
RA8889周边电路,看了电路图,发现RA8889的电路实在是太简单了,有三大部分:一部分是与主控MCU的接口,一部分是对LCD液晶屏的接口,还有一部分存储图片的SPI  FLASH芯片的接口。周边电路就是电容、电阻以及晶振电路,RA8889电路比较简单, 开发起来不要太容易。

这部分是RA8889晶振电路,参考该电路就可以,为了供给RA8889的3.3V电压稳定,提高抗干扰能力,外加0.1uF电容,内核LDO电压加1uF电容。

硬件架构所示,RA8889通过24位的RGB信号,再加上DE、HSYNC。VSYNC信号,就可以驱动控制不同接口的液晶屏了。

下图详细所示,是R0到R7,G0到G7,B0到B7以及控制信号的引脚定义。

网友A:
屏幕看着很有意思,这种屏幕其实在软件上,都可以理解为传统的方形屏幕,只是存在无效区域

这个是用传统的长方形的LCD切割出来的, 所以分辨率也是按长方形的来算,如800*600; TFT LCD的开模费贵动不动上百万, 最几年好多LCD厂家自己切出标准品来,用户就不用出这开模费了,方便大众使用

网友B:
兄弟 开源吧

楼主:
可以开源,有要的可以私信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开源,有要的可以私信我

兄弟 不用了(说得笑的) 我层级没到 看不懂代码

网友C:
有开源的资料么,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开源的资料么,想学习一下

有的,请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