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APM32芯片Flash读写保护、锁芯片的多种解决办法

楼主(2025-04-15):
APM32芯片Flash读写保护、锁芯片多种解决办法
问题描述
在烧录APM32芯片时,偶遇用MDK,J-Flash,IAR等无法连接芯片(实践使用其它竞品芯片也有几率发生)即使有时候链接上了,无法下载。基本原因有以下2种:(注意:如果下载器线不良,也会有这个问题
1Flash读写保护
根本原因是工程设计有问题,特别是实际晶振大小与程序中HSE_VALUE大小不一致,很容易导致Flash读保护。
而读保护的本质是芯片的选项字节被设置了,因为读保护就在选项字节里面设置,详情看芯片手册中的选项字功能描述。
2SWD接口
SWD接口锁住就是SWD引脚被锁住了,根本原因是用户使用这个引脚做其它功能了。
解决办法:
1SWD接口锁住的解决办法:
1)SWD引脚被锁住的解决办法比较简单,只要下载器带了复位引脚,并且板子的SWD接口也留出了NRST复位引脚,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原理是芯片复位上电后,SWD这几个引脚是工作在SWD默认模式的,之后才是用户为这几个引脚设置的其它功能,正是这些复用功能导致下载器无法连接到芯片。所以只要下载器的硬件复位正常,芯片SWD接口锁住后就可以正常下载。
2)MDK下载选择这里,复位状态进行下载。
JLINK设置:
在复位状态下连接芯片:
2Flash读写保护后的解决办法:
(1)使用H7-TOOL可以解除保护
H7-TOOL脱机烧录工具解除读写保护和各种遇到异常情况,含SWD接口锁,低功耗和看门狗导致的下载异常:
(2)JLINK UNLOCK工具解除读写保护。JLINK安装目录这个软件,早期版本叫JLINK UNLOCK,现在新版叫JLINKSTM32.EXEM解锁读写保护用的。原理是恢复默认的选项字节设置。
(3)还有就是意法半导体的XXM32CubeProg工具了,需要用到MCU的boot0引脚,让芯片从系统bootloader启动,可以选择USB DFU,也可以使用串口,都可以看到如下的读保护表示,勾上解除读保护,然后下载正常的程序即可。
USB DFU方式
UART串口方式:

网友A:
这种FAQ记录很方便呀,希望官方能有个总结帖

网友B:
所以,这个问题也反向说明,如果我们复用了SWD引脚,则需要在程序添加逃跑程序。

网友C:
嗯嗯 确实需要添加一段延时函数来防止SWD复用后无法进入调试状态

网友D(2025-09-09):
swd的复位GPIO看来还是尽量引出来。不过,看楼主的帖子上面讲到,如果不复用SWD的话,也是非常安全的

网友E:
选项字节被错误设置,从而触发读保护或写保护

网友F:
SWD接口锁、低功耗和看门狗导致的下载异常。

网友G:
通过调试工具

网友H:
调试接口被禁用,固件无法读取 Flash,但可通过全片擦除解除。

网友I:
APM32 的 Flash 保护通过选项字节(Option Bytes) 配置,包括读保护(RDP)、写保护(WRP),需在程序初始化或通过调试工具配置。

网友J:
在复位状态下连接芯片,此时SWD引脚会恢复默认功能

网友K:
恢复默认的选项字节设置,从而解除读写保护。

网友L:
擦除全片也无法解除保护,芯片变为 “一次性编程”

网友M:
脱机烧录工具可以解除APM32芯片的读写保护

网友N:
在MDK中,可以选择在复位状态下进行下载。

网友O(2025-10-10):
H7-TOOL:支持解除读写保护及SWD接口锁等问题

网友P:
如果使用hardreset是不是必须把jtag的reset引脚与板子上的reset相连。
仅二线的SWD模式 应该不行了吧

网友Q:
ST-LINK的程序,包括带有命令行界面(CLI)的图形用户界面(GUI)。

网友R:
使用JLINKUNLOCK工具

网友S:
通过配置选项字节,可实现更灵活的Flash保护。

网友T:
选项字节编程

网友U:
使用H7-TOOL脱机烧录工具解除读写保护和各种遇到的异常情况

网友:
APM32的Flash控制器内置硬件级保护机制

网友V:
连接设备后,在Target选项中修改ReadOutProtection为Disabled并应用。

网友W:
在菜单栏target里打开Option Bytes...选项

网友X:
用户使用SWD引脚做其他功能,导致接口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