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远距离通信用哪个好?

楼主(2025-04-15):
RS232?RS485?CAN?这三个用哪个好?通信距离大概几十米

网友A:
这个距离用CAN和RS-485合适,另外要看你通信速率要求。

网友B:
CAN通信会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C:
CAN稳定性好点速度也高一点,还支持多节点。485是不错的选择,实现相对简单。

网友D:
485和CAN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