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为什么慢插USB有时候不识别?

楼主(2025-04-15):
怎么避免不识别的情况?

网友A:
可能是USB 接口氧化或磨损或者插头与接口尺寸不匹配。

网友B:
慢插时,插头与接口接触时间较长,可能导致瞬间电压下降,触发 USB 设备的过流保护。

网友B:
建议用带独立供电的 USB 集线器或者更换质量更好的数据线。

网友C:
用带电源的 USB 集线器。

网友D:
用 USB 3.0或者3.1 接口。

网友E:
更新驱动、禁用快速启动。

网友F:
慢插时,设备可能未完成枚举就被系统检测为“未知设备”,导致驱动加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