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找一款国产IDE代替keil进行HC32F4A0的开发,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2025-04-15):
如题,目前国产芯片一大把,国产IDE感觉有点不够呀,想找一款免费的国产IDE代替**版keil进行开发,大家有推荐的吗

网友A:
可以看看RTT的开发工具

网友B:
可选方案:
1、非完全国产:Embedded Studio (SEGGER) + 华大芯片支持包;
2、国产RT-Thread开发:RT-Thread Studio;
3、华大自己的工具链:HCFlash + Eclipse/GCC,可搭配Eclipse或VS Code开发;
4、脚本开发IDE:合宙AirIDE(LuatOS生态),支持部分华大芯片;
5、芯旺微KungFu IDE(需确认兼容性);
推荐方案:
快速上手 :RT-Thread Studio(若支持F4A0);
完全自主可控 :华大GCC + VS Code(需一定配置能力);
专业调试 :Embedded Studio(若SEGGER支持)。
以上阁下可以参考。

网友C: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39190&mobile=2,我制作了cmake开发环境,不挑IDE,你喜欢任何编辑器都可以完成

网友E(2025-05-31):
虽非国产,但免费版限制代码大小(32K),如果代码不大,可以试试。

网友F:
PlatformIO + VS Code,核心优势:跨平台(支持Win/macOS/Linux),支持超过2000种开发板。

网友G:
集成ARM GCC工具链、调试器(如OpenOCD/J-Link),依赖库管理便捷(类似npm,可自动下载第三方库)。

网友H:
通过platformio.ini文件进行项目配置,支持CMSIS、mbed或libopencm3等多种框架。

网友I:
XHCode特点:小华官方提供的图形化编程工具,可快速查看各种型号芯片的所有外设并进行快速配置,降低开发门槛

网友J:
STM32CubeIDE(虽为ST官方工具,但部分功能可借鉴)

网友K:
基于Eclipse,集成STM32CubeMX配置工具,支持HAL/LL库,可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内置GDB调试,支持ST-Link/V2。此工具主要针对ST芯片,但HC32F4A0开发可借鉴其配置和调试思路。

网友L:
你就用keil其实挺方便的

网友M:
可以用RTT配套的IDE

网友N:
一般可以使用IAR或者keil

网友O:
其实用vscode是可以的,可以编辑,然后自己搭建个烧录呗

网友P:
一般是自己写makefile吧,应该就行吧,自己写脚本

网友Q(2025-06-30):
RT-Thread Studio基于 RT-Thread 实时操作系统的一站式开发工具

网友R:
试试vscode加eide可以编译,下载用openocd,调试用cortex-debug,我用ubuntu2204拿这套搭的AT32F403A开发环境,试用下还行,调试器可以用daplink
eide线上有挺多现成的国产芯片模板(好象有华大的),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