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5ADC状态寄存器不会变

楼主(2025-04-15):
最近做三相逆变器MOS管电流采样项目,使用ADC注入通道的时候发现N32G455的状态寄存器ADC_STS不会实时改变,不能读取到当前的工作状态,使用注入通道时除了最低位(模拟看门狗),其他有效位全置1,转换开始是1,转换结束也是1,感觉这一点不太好,不知道为啥。

网友A:
换个采样模式看看是否一样的

网友B:
检查ADC的软件驱动是否正确,是否需要更新。

网友C:
建议联系N32G455的技术支持。

网友D:
增加滤波或去噪措施。

网友E:
看起来像是硬件配置或者代码逻辑的问题,检查一下ADC初始化设置和中断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看起来像是ADC的状态寄存器配置问题,你检查一下你的配置代码,确保状态寄存器的配置是正确的。

网友C(2025-05-27):
ADC的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G:
注入通道的配置可能存在问题,如注入序列寄存器JSQR的配置不正确,导致注入通道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点评):
但是已经正确采样到数据了,状态位就是不变,然后规则通道也用,转换完成直接DMA传输,也进入了DMA转换完成中断,采样数据都正常,只有状态位一直为1

网友D:
ADC的时钟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ADC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硬件连接可能存在问题,如ADC引脚与外部设备的连接不正确,或者ADC引脚本身存在故障。

网友I:
在读取ADC状态寄存器时,可能存在软件逻辑错误,如未正确清除状态标志位、未在正确的时机读取状态寄存器等。

楼主(点评):
我也怀疑是否是没有清除标志位,这样是需要我手动清除啊

网友J:
检查硬件连接,ADC配置。

网友K:
标志位需要手动清除?看看手册是怎么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