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4A0初始化后修改比较值,定时器输出占空比不可控

楼主(2025-04-15):
用TIMERA_1输出4路PWM,停止TIMERA_1后修改PWM比较值,清零后再重新启动PWM,发现有一定的概率出现占空比不准确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B:
在4A0使用TIMERA_1输出4路PWM时,初始化后修改比较值出现占空比不可控的问题,可能由计数器未重载或更新延迟导致的

网友C:
确保定时器配置为自动重载模式,并在修改比较值后强制更新计数器。

网友D:
缓存机制未启用或更新不及时,未启用比较寄存器的缓存功能,或缓存值未及时更新到硬件寄存器。

网友E:
极性配置错误,比较匹配输出极性或周期匹配输出极性配置错误,导致占空比计算逻辑异常。

网友F:
定时器中断干扰,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修改了比较值或计数器状态,导致占空比计算错误。

网友G:
硬件资源冲突了吧,比如多路PWM共享同一计数器或比较寄存器,导致修改一路PWM时影响其他路。

网友H:
调试建议使用示波器监测波形,监测PWM输出波形,确认占空比是否符合预期。检查波形是否出现异常,如占空比互补、频率错误等。

网友I:
在修改比较值前后,打印自动重载值(ARR)、比较值(CCR)和计数器值(CNT),确认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J:
检查官方提供的PWM例程,确认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K:
建议查阅4A0用户手册,确认寄存器配置和功能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