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新版本IDE,fatal error: stm32f1xx_hal_ext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25-04-15):
CubeIDE 版本 升级到最新版后。最初正常,但后来我需要重新生成文件,因为我调整了应用程序的FreeRTOS和配置。
现在出现如下错误。
fatal error: stm32f1xx_hal_exti.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搜索到另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问题似乎出在了 HAL库的调用上。

网友A:
可能是HAL 库未正确包含,重新生成代码时,STM32CubeMX 的配置未正确同步到工程中,导致 HAL 驱动文件(如 stm32f1xx_hal_exti.h)未被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B:
建议清理并重建项目。

网友C:
更新 STM32CubeMX 和固件包至最新版本。

网友D:
升级 STM32CubeIDE 后,项目的编译器 Include 路径可能未正确设置,导致无法找到 HAL 驱动头文件

网友E:
STM32CubeMX 配置丢失或损坏?

网友F:
HAL 驱动文件可能未正确复制到项目中,或者文件被意外删除。?

网友C:
调整 FreeRTOS 配置时,可能引入了与 HAL 驱动的冲突,导致某些头文件无法正确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