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CubeIDE 和 P-Nucleo WB55 上的BLE_Beacon示例

楼主(2025-04-15):
用“STM32CubeWB”文件中的“BLE_Beacon”示例与 STM32CubeIDE 和 P-NUCLEO WB55 板一起使用。程序编译正确,仿真时,到达loop时,会崩溃并最终进入默认处理程序。
我是在程序 UTIL_SEQ_Run( UTIL_SEQ_DEFAULT ) 中添加用户程序段 ;
有人遇到同样问题么?

网友A:
帮顶!有没有试试DeepSeek?

网友B(2025-05-25):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好像是因为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引起的堆栈溢出。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了while(1)放在UTIL_SEQ_Run()里面?这样会卡住调度器。

网友D:
建议在 main 函数里设置断点,看是不是哪个任务没初始化好导致系统崩了。

网友E:
可以打开 HardFault_Handler 看看触发崩溃时的栈帧内容,定位在哪出错。

网友F:
BLE 示例对线程调度要求很高,加用户代码最好放在调度之外的位置测试。

网友G:
用 CubeMonitor 看一下 BLE 广播有没有启动,能帮助你判断哪里断了。

网友H:
有没有打开低功耗模式?WB 芯片低功耗配置不当也容易崩。

网友I:
我之前是加用户代码时忘了调用UTIL_SEQ_SetTask(),调度系统跑不起来了。

网友J:
推荐先用原始例程验证板子功能,再一点点加用户逻辑定位问题点。

网友K:
可以试试用 STM32CubeProgrammer 重新全擦除再烧录,有时 BLE Stack 版本冲突也会崩。

网友L:
Flash的成本没那么高

网友L:
检查 NVIC 优先级设置,确认没有超过允许范围。不要在中断上下文调用可能阻塞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