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当设置为进入 STOP 模式时,仿真无法进入 STOP 模式的代码段。

楼主(2025-04-16):
用 STM32CubeIDE开发H743 Nucleo,当设置为在进入 STOP 模式时为 NOT assert reset,但是仿真时无法进入 STOP 模式的代码段。将寄存器设置为让 D1和 D3保持在 STOP 模式。若处于 STOP 模式且为 NOT reset时,则SWD将不会连接。若更改为 bits时则允许SWD链接。

网友A:
当 MCU 进入 STOP 模式时,如果未启用调试保持功能,SWD 接口可能会被关闭,导致调试器(如 STM32CubeIDE)无法继续与 MCU 通信。

网友B:
建议检查 SWD 引脚是否正确连接,且未被其他外设占用。

网友C:
STOP 模式下,为了降低功耗,MCU 会关闭大部分外设时钟,包括调试接口。

网友D:
如果未正确配置调试保持寄存器,MCU 在进入 STOP 模式时会关闭调试接口。

网友E:
如果调试器无法重新连接,可以尝试手动复位 MCU 或更改复位选项。

网友F:
检查复位配置,如果调试器无法重新连接,可以尝试在退出 STOP 模式后手动复位 MCU,或者将复位选项更改为 ASSERT RESET。

网友G:
检查电源管理配置, D1 和 D3 域的电源管理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