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ADC单通道采集

楼主(2025-04-15):
AD, ADC, dc, AN, ni

adc.c
ADC_HandleTypeDef g_adc_handle;   /* ADC句柄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ADC初始化函数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本函数支持ADC1/ADC2任意通道,但是不支持ADC3
*              我们使用16位精度, ADC采样时钟=32M, 转换时间为:采样周期 + 8.5个ADC周期
*              设置最大采样周期: 810.5, 则转换时间 = 819个ADC周期 = 25.6us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DC_Init(void)
{
    g_adc_handle.Instance = ADC_ADCX;                                               /* 选择哪个ADC */
    g_adc_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2;                        /* 输入时钟2分频,即adc_ker_ck=per_ck/2=32Mhz */
    g_adc_handle.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16位模式  */
    g_adc_handle.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 非扫描模式,仅用到一个通道 */
    g_adc_handle.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 关闭EOC中断 */
    g_adc_handle.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 自动低功耗关闭 */
    g_adc_handle.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关闭连续转换模式 */
    g_adc_handle.Init.NbrOfConversion = 1;                                          /* 赋值范围是1~16,本实验用到1个常规通道 */
    g_adc_handle.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禁止常规转换组不连续采样模式 */
    g_adc_handle.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0;                                      /* 配置不连续采样模式的通道数,禁止常规转换组不连续采样模式后,此参数忽略 */
    g_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 软件触发 */
    g_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 采用软件触发的话,此位忽略 */
    g_adc_handle.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ADC_CONVERSIONDATA_DR;             /* 常规通道的数据仅仅保存在DR寄存器里面 */
    g_adc_handle.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 有新的数据后直接覆盖掉旧数据 */
    g_adc_handle.Init.LeftBitShift = ADC_LEFTBITSHIFT_NONE;                         /* 设置ADC转换结果的左移位数 */
    g_adc_handle.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 关闭过采样 */
    HAL_ADC_Init(&g_adc_handle);                                                    /* 初始化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g_adc_handle,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 ADC校准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ADC底层驱动,引脚配置,时钟使能
                此函数会被HAL_ADC_Init()调用
* @param       hadc:ADC句柄
* @retval      无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
    if(hadc->Instance == ADC_ADCX)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

        ADC_ADCX_CHY_CLK_ENABLE();                      /* 使能ADC1/2时钟 */
        ADC_ADCX_CHY_GPIO_CLK_ENABLE();                 /* 开启ADC通道IO引脚时钟 */

        __HAL_RCC_ADC_CONFIG(RCC_ADCCLKSOURCE_CLKP);    /* ADC外设时钟选择 */

        gpio_init_struct.Pin = ADC_ADCX_CHY_GPIO_PIN;   /* ADC通道IO引脚 */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 模拟 */
        HAL_GPIO_Init(ADC_ADCX_CHY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获得ADC转换后的结果
* @param       ch: 通道值 0~19,取值范围为:ADC_CHANNEL_0~ADC_CHANNEL_19
* @retval      返回值:转换结果
*/
uint32_t ADC1_get_result(uint32_t ch)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adc_ch_conf = {0};

    adc_ch_conf.Channel = ch;                              /* 通道 */
    adc_ch_conf.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 序列 */
    adc_ch_conf.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810CYCLES_5; /* 采样时间,设置最大采样周期: 810.5个ADC周期 */
    adc_ch_conf.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 单边采集 */
    adc_ch_conf.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 不使用偏移量的通道 */
    adc_ch_conf.Offset = 0;                                /* 偏移量为0 */

    HAL_ADC_ConfigChannel(&g_adc_handle, &adc_ch_conf);    /* 通道配置 */
    HAL_ADC_Start(&g_adc_handle);                          /* 开启ADC */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g_adc_handle, 10);          /* 轮询转换 */
    return HAL_ADC_GetValue(&g_adc_handle);                /* 返回最近一次ADC1常规组的转换结果 */
}

adc.h
  1. #ifndef __ADC_H

楼主:
#ifndef __ADC_H
#define __ADC_H

#include "./SYS/Inc/sys.h"
adc.h
/******************************************************************************************/
/* ADC及引脚 定义 */

#define ADC_ADCX_CHY_GPIO_PORT              GPIOA
#define ADC_ADCX_CHY_GPIO_PIN               GPIO_PIN_5
#define ADC_ADCX_CHY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while(0)   /* PA口时钟使能 */

#define ADC_ADCX                            ADC1
#define ADC_ADCX_CHY                        ADC_CHANNEL_19                                /* 通道Y,  0 <= Y <= 19 */
#define ADC_ADCX_CHY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ADC12_CLK_ENABLE(); }while(0)   /* ADC1 & ADC2 时钟使能 */

/******************************************************************************************/

void ADC_Init(void);                                           /* ADC初始化函数 */
uint32_t ADC1_get_result(uint32_t ch);                          /* 获得某个通道值  */
uint32_t adc_get_result_average(uint32_t ch, uint8_t times);   /* 得到某个通道给定次数采样的平均值 */

#endif

楼主:
测试图片

网友A:
精确度如何

滤波过后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B:
如果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 返回超时(即转换未完成),增加超时时间,或者改为中断模式来触发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