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实现即供电,还要双向通信的电路怎么实现,只需两根线

楼主(2025-04-16):
现在要设计一个无源的小东西,里面就是控制一个小电机,这个小东西电源是通过另个设备供电,并还要接受该设备的控制命令,接收到控制命令后,控制电机转动,并返回控制结果给另个设备。这两个设备只能通过两根线来实现,既要供电,还要实现双向通信,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思路给小弟建议下么?在线等

网友A:
这种电路早就有了。如果交流供电就用载波通信;如果直流工作,末端就类似于脉冲拨号的电话机,让负载电流随脉冲发生变化,主供电放检测电流变化即可。主供电放发送数据,改变供电电压(方波叠加在电源电压上),接收放检测电压变化即可。

网友B:
要实现供电,首先两条线的电压一直都有,要加入数据,可以通过电压变化来实现,比如逻辑0是5V,逻辑1是10V,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网友C:
二总线通信了解一下

网友D:
不少面板控制器都是这么实现的,比如中央空调的面板控制器,可能就是两线制,业内有个专业叫法:线控器

网友E:
高大上的LonWorks

网友F:
载波通信了解一下

网友G:
本坛里面就有powerbus,供电能力很强,芯片也不贵,看看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3402070-1-1.html

网友H:
电源载波芯片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