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把MCU当主控还能扛得住吗?

楼主(2025-04-16):
现在传感器、显示、通信全堆一块,会不会太吃力?

网友A:
看看功耗预算,有时候高性能不合适。

网友B:
我做过一个带屏、蓝牙、传感器的,MCU就挺吃力。

网友C:
单片机扛得住但开发周期长。

网友D:
多任务要么上RTOS,要么就卡死。

网友E:
F4还能撑一下,L0直接告急。

网友F:
建议先把任务优先级规划好。

网友G:
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就有点吃力了。

网友H:
可以外接一个协处理器减负。

楼主:
如果还要跑界面,基本就不够用了。

网友I:
资源够用就行,别超了。

网友J:
在大多数场景下是可行的,但需要合理设计和选型。

网友K:
多任务并行时,若任务调度不当,可能导致延迟或丢帧。

网友L:
多个外设共享SPI/I2C总线时,可能产生冲突。

网友M:
无线通信的数据吞吐量有限,可能影响数据上传效率。

网友J:
小容量MCU(如STM32L0)的Flash/RAM可能不足以存储复杂算法或大量数据。

网友N:
推荐方案STM32L0+FreeRTOS

网友N:
复杂应用STM32MP1+Linux。

网友O:
完全可行,关键在于你使用的 MCU 的性能、外设需求、系统设计的优化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