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做CAN通信哪个型号最省事?

楼主(2025-04-16):
硬件带滤波带FIFO的,到底是不是省了不少代码量?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看波形,避免干扰。

网友B:
G4的FD功能我觉得挺香。

网友C:
FDCAN配置比传统CAN复杂点。

网友D:
带滤波器的真省事,帧过滤直接硬件搞定。

网友E:
L051也有CAN模块,不过速率不高。

网友F:
把中断搞明白,效率会高不少。

网友G:
FIFO模式比Mailbox灵活很多。

网友H:
要跑稳定别忘加终端电阻。

网友I:
G0系列有些型号也能跑CAN FD了。

楼主:
实测一下总线负载,有时候掉帧。

网友J:
这个和省代码量没啥关系,外设都有buffer的。

网友K:
STM32F407/429。

网友K:
硬件支持滤波器和 FIFO,减少了代码量,简化了软件设计,同时性能和资源足够满足大多数应用需求。

网友L:
可选择 STM32H7 或 STM32G4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