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无法在Keil5的logic analyzer中显示数据波形

楼主(2025-04-16):
使用keil5 logic analyzer进行GD32调试时,在analyzer中没有数据波形显示?仿真器版本为JLINK V9,求解????

网友A:
是不是数据格式不对啊

网友B:
GD32F407 的调试接口可能未正确连接或配置。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D:
逻辑分析仪功能未启用或配置错误?

网友E:
可能是Keil5 工程中未正确选择 GD32F407 芯片型号,导致调试器无法识别目标芯片。

网友F:
如果未启用软件仿真,逻辑分析仪可能无法捕获信号。

网友F:
外设或引脚配置不对?

网友G:
调试器驱动未正确安装或固件版本过旧,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更新调试器驱动。检查调试器固件版本,必要时进行升级。

网友I:
逻辑分析仪的采样频率、触发条件等设置不对,可能导致无法捕获波形。

网友J:
代码被优化?

网友K:
建议重新编译代码并下载到目标芯片。

网友L:
调试前芯片未正确复位?

网友M:
检查硬件连接和调试器配置。

楼主:
GD32启动后,默认未是能DBG中的TRACE_IOEN位,但是手动开启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第二天重新观察,波形又没有了,使能位关闭打开都没有用

楼主:
有没有GD32官方在这里提供一下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