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BS问题

楼主(2025-04-16):
问题的提出:
申请过AT32F407VGT7芯片,设计过3种PCB,用老版本的BenchMark创建过工程,最近用新版本的BS创建新工程,PCB分别设计大了点近10CM边长,直接用于控制对象,两种板子稍稍不同,主要功能类似。
以前曾用其他芯片的工程代码驱成功过此芯片,此次实验是想用自带的BenchMark来发挥他的功能,结果开始就遇到问题。
问题:
这两款板子分别采用外置8MHz晶振和采用芯内48RC振荡器,主频设为240MHz,结果都不产生震荡信号,示波器看晶振输出脚也没有信号。
测试中将sysClock逐步降低直到200MHz还是不震荡————简单的led闪烁没有发生,如果手不住一触碰了板子的某个部位会使1个LED点亮(默认LED位高电平——不亮),说明这颗LED被拉低了,但也就如此而已。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目前有点茫然。
顺带说一下,两块板子是分别设计的,仅仅IO口有些不同LCD的FSMC控制有,I2C,USART,SIP,ADC,EXIT,TIM,都有。

楼主:
自己解答一下吧:
首次用BS,有点贪心工程一下做的较大。我计划尝试从基本设置开始:
首先 SysClock,设置到外部晶振8MHz,SysClock=240MHz,仅仅设置板上LED闪烁
之后慢慢将独立相互无关的模块加上,看那一步出现问题。
刚才仅仅设置时钟后就设置了4个不同GPIO口的LED,结果很好:示波器看晶振8MHz有了,7.999MHz不错,并且LED可以交替闪烁了。
说明BS还是可以用的,下午的实验将逐步增加模块,看到那个停止了?自我感觉很是期待——国内自己的芯片做的辅助工具!

楼主:
今天抽空作了进一步的测试,声明一下先将的设计模块描述一下:
ADC1,2,3,6,Temperature4通道+1(内测)、DAT1,2、USBFS、USART、SPI2,SPI3、TIMER1-4,11、RTC(需要秒脉冲)、IOInputx4、EXINTx5个、6个IO口分别作为触摸屏信号控制、IOOutputx4个、SFMC。100 引脚的芯片剩不下几个IO口了。
测试发现只要占用PC10-PC12这3个IO口,晶振立马停止,当然测试不太精确的是目前这3个IO口直接弃用运行无恙。
需要深入测试的是:这三个口那个其主要作用,如果改成输入?中断方式?或其他SPI3等等会有什么作用。
整体而言BenchMark还是相当不错的,尽管在游戏啊功能上还不如CudeMX全面,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如需要后续的结果,抽空再做测试。

网友A:
请问文中提到的BenchMark和BS分别指什么?
雅特力没有提供这种简称的tool或资料,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建议以雅特力官方名称资料来进行技术讨论,谢谢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