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可控硅导通角调速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4-16):
利用MOC3021+BTA24-800B,利用光耦获取同步信号,单片机控制导通角的大小来调速。目前机器在低速情况下运行一段时间会偶尔出现可控硅失控,转速会突然变大再恢复,导致电机一冲一冲的。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电机不好弄。感性的。搞不好对称驱动,跑出直流分量来。

网友B:
先确定是采集同步信号的问题,还是控制可控硅的问题。
我感觉大概率是采集同步信号的问题

网友C:
论坛里就有你的难兄难弟,翻翻以前的帖子

网友D: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可控硅的触发不稳定或者同步信号有干扰导致的。检查一下光耦的隔离效果是否良好,以及单片机的输出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E:
用可控硅和用mos管有什么区别么?没用过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