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1--AT32F435 ADC普通组转换单通道配置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1--AT32F435ADC普通组转换单通道配置

ADC普通组转换单个通道(多通道不适用此种用法)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ADC的普通组,转换一个通道,并读取转换的数据

转换时序
cab276ecb925018a363f5e5676b37fc8
硬件环境
  • AT-START-F435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 打开AT32WorkBench新建AT32F435工程
73b57d5fc0534814d28b07d7f35b8d8b

2 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48ef949c3095583d2453311f0ce51d6a

2.2 打开时钟配置
532b5f1d6c6c4eb81be20404ac027b82

3 配置ADC模式和分频
59b3e1c3afda78062fa540b1d0666861

4 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
79336677054f8e3cf59445d2ae7d7bef

5配置串口打印
5.1配置USART1
2af1741dc2ab29c2a7a99f3dd7031d4d

5.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6bcb0761fe27d49ef03fd5de20ee4569

5.3 开启串口打印
e871d590b39f4ca783d81e7bac4a7b8e

6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7558180665caa7ff3779cdfa7956d17f
7 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common function. */
  wk_adc_common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OCCE_FLAG) == RESET);

    printf("adc data:%d\r\n",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8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35 MCU 上
9复位运行AT32F435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数据每1秒钟转换一次,修改 PA1引脚电压,即可看到AD值的变化
ca6f5b7acd72d76bfeb37297dd219709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1--AT32F435 ADC普通组转换单通道配置.zip

网友A(2025-06-20):
很详细的教程,mark一下后续会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