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3--AT32F435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软件切换通道,不用DMA)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3--AT32F435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软件切换通道,不用DMA)

ADC普通组转换多个通道(使用软件切换不同的通道)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ADC的普通组,转换多个通道,并读取转换的数据
转换时序
dfe82c6151fd5d97fa0403c5f82723f7
硬件环境
  • AT-START-F435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打开AT32WorkBench新建AT32F435工程
0c8150565ba5b4bcd1509a5120a5c527

2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a5f03ec8f7f053e7c40efa2f155e4a15

2.2 打开时钟配置
48870b777366ee9de6d4045b8c244712

3 配置ADC模式和分频
e703881a1453806e707229c634d271d5

4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ADC CH2(PA2引脚)、ADC CH3(PA3引脚)
b569cb4737f96325cff70152298470de

5配置串口打印
5.1配置USART1
97fa0b5b2ce0328d89f4188b046d39f7

5.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dff9484a2046a44d0afc451898dfeab8

5.3 开启串口打印
9bfd95451d9d326040f6ade7df90d62a

6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6ccb71df721f46102354e89400a7fc2c

7 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common function. */
  wk_adc_common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640_5);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OCCE_FLAG) == RESET);

    printf("adc data pa1:%d\r\n",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640_5);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OCCE_FLAG) == RESET);

    printf("adc data pa2:%d\r\n",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3, 1, ADC_SAMPLETIME_640_5);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OCCE_FLAG) == RESET);

    printf("adc data pa3:%d\r\n",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8将ADC引脚接以下电压,

ADC CH1(PA1引脚)接3.3V
ADC CH2(PA2引脚)接1.6V
ADC CH3(PA3引脚)接0V

9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35 MCU 上

10复位运行AT32F435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数据每1秒钟转换一次
0a801a905783bae44c073110b778474c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3--AT32F435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软件切换通道,不用DMA.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