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4--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4--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

ADC普通组转换多个通道(使用序列模式,DMA搬运数据)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ADC的普通组,转换多个通道,并通过DMA读取转换的数据
转换时序
80cbc02017f0559e20f8b128b47af1a7
硬件环境
  • AT-START-F403A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打开AT32WorkBench新建AT32F403A工程
63afec742bea620f35bbbc1448be6d8d

2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b3c9a39c20c984de51679da39c5c2533

2.2 打开时钟配置
ddc0c715bb3d56fee05daeb4c1066eff

3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ADC CH2(PA2引脚)、ADC CH3(PA3引脚)
e3936fa48d23594f8b9c86e46df52766

4 配置DMA通道
d1f51ea39c9905283efc4c53f47796c0

5配置串口打印
5.1配置USART1
40194e95c1dbbbb6fbb7f9f6d41c1679

5.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6c09c13094c69e724a05d93bea4be4f3

5.3 开启串口打印
3504da4a3af0e0e6b9b8bc77cdd2bd04

6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8077f0f1fdb18679d806627871bd8670
7 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adc_odt[3];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dma1 channel1 */
  wk_dma1_channel1_init();
  /* config dma channel transfer parameter */
  /* user need to modify define values DMAx_CHANNELy_XXX_BASE_ADDR and DMAx_CHANNELy_BUFFER_SIZE in at32xxx_wk_config.h */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
                        (uint32_t)&ADC1->odt,
                        (uint32_t)adc_odt,
                        3);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printf("adc data  pa1:%d  pa2:%d  pa3:%d\r\n", adc_odt[0], adc_odt[1], adc_odt[2]);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8 将ADC引脚接以下电压
ADC CH1(PA1引脚)接3.3V
ADC CH2(PA2引脚)接1.6V
ADC CH3(PA3引脚)接0V
9 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03A MCU 上
10 复位运行AT32F403A 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数据每1秒钟转换一次
a562ec07cd6879b8d46fdf521e6483bf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4--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zip.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