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5--AT32F435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5--AT32F435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

ADC普通组转换多个通道(使用序列模式,DMA搬运数据)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ADC的普通组,转换多个通道,并通过DMA读取转换的数据
转换时序
11c67fd6ad9e7e0caa3ae56f397b2803
硬件环境
  • AT-START-F435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35工程
591ed2d12d68b54c965d7f2d56118862

2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1586e48796a9146ab870451b6ad2f59d

2.2 打开时钟配置
3798483eca630d9a6ce76c37d9d2d9c5

3 配置ADC模式和分频
be791e3b2e27807ff3babb1bc3bdae6e

4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ADC CH2(PA2引脚)、ADC CH3(PA3引脚)
49ef24b8ae8952d362c05f103b2cdca3

5 配置DMA通道
53fc838ed5c34220d9ee0cd95b497c23

6配置串口打印
6.1配置USART1
c7b14ab40812db244927ab7be8fb3bbf

6.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ffb03a86140a41274e9b390651243d7f

6.3 配置串口打印
536fefc8b47207b4b00b5a60f74c02b5

7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a88c04f413767ef38cb2ff38f1553394

8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adc_odt[3];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dma1 channel1 */
  wk_dma1_channel1_init();
  /* config dma channel transfer parameter */
  /* user need to modify define values DMAx_CHANNELy_XXX_BASE_ADDR and DMAx_CHANNELy_BUFFER_SIZE in at32xxx_wk_config.h */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
                        (uint32_t)&ADC1->odt,
                        (uint32_t)adc_odt,
                        3);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common function. */
  wk_adc_common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printf("adc data  pa1:%d  pa2:%d  pa3:%d\r\n", adc_odt[0], adc_odt[1], adc_odt[2]);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9将ADC引脚接以下电压,

ADC CH1(PA1引脚)接3.3V
ADC CH2(PA2引脚)接1.6V
ADC CH3(PA3引脚)接0V

10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35 MCU 上
11复位运行AT32F435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数据每1秒钟转换一次
f6209694f22232e1e0e126a1858a94c7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5--AT32F435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zip.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