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9--AT32F435ADC电压监测器配置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9--AT32F435ADC电压监测器配置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ADC的电压监测器,通过电压监测器,可以实时监测通道电压有没有超出设定的阈值范围,当AD值超过阈值电压时,VMOR标志会被硬件置1,如果使能了VMORIEN,同时会产生中断

本次例程使用电压监测器监测普通通道
转换时序
86e2dbe8fca0da6098f382f5c5e44a0f
硬件环境
  • AT-START-F435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35工程
9520b1ea42ea8d6d9e8cacf5e1b4d176

2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9c7a6614cdbcd11867679c92a5fd8023

2.2 打开时钟配置
dfad69d9be7c164c74b8153f3b3f90ce

3 配置ADC模式和分频
8926f3d51416b50a210992350a63a699

4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开启电压监测,监测所有普通组通道,低边界为1000,高边界为3000,只要ADC值超过这个范围,就会触发电压监测中断
0c53056b0d94a5671253fdeac39df7f7

5 配置ADC中断
8c048dbe8f556fd2ade9c159b9280860

6配置串口打印
6.1配置USART1
b9937d6fdd097f01ce26e03c8b93cd3d

6.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59bb6c7c94541c9ec8d767864b9bd011

6.3 开启串口打印
5e28a71455d725d43bc3e314e16c4e46

7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6cf5f7f7b2fb17a43e5ed68e2a529b89
8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8.1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common function. */
  wk_adc_common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adc_interrupt_enable(ADC1, ADC_VMOR_INT, TRUE);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adc_flag_get(ADC1, ADC_OCCE_FLAG) == RESET);

    printf("adc data:%d\r\n",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8.2 at32f435_437_int.c的ADC1_2_3_IRQHandler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void ADC1_2_3_IRQHandler(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ADC1_2_3_IRQ 0 */
  if(adc_flag_get(ADC1, ADC_VMOR_FLAG) != RESET)
  {
    adc_flag_clear(ADC1, ADC_VMOR_FLAG);

    printf("VMOR FLAG = 1\r\n");
  }
  /* add user code end ADC1_2_3_IRQ 0 */
  /* add user code begin ADC1_2_3_IRQ 1 */

  /* add user code end ADC1_2_3_IRQ 1 */
}

9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35 MCU 上

10复位运行AT32F435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数据每1秒钟转换一次,修改 PA1引脚电压为3.3V、1.6V、0V,即可看到在3.3V和0V下会产生电压监测中断,在1.6V不会产生电压监测中断
104cda222ab80ec942a326f27fbd01aa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39--AT32F435 ADC电压监测器配置.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