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话说,车的地盘线控一般都做什么?

楼主(2025-04-18):
不是很理解,关于汽车的地盘线控一般都做什么?芯旺的哪款MCU可以胜任 ?

网友A:
汽车底盘线控技术(X-by-Wire)是传统机械或液压系统的电子化替代方案,通过电信号传输指令,由电机/电液执行机构完成操作,实现更高的精度、响应速度和集成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