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沁恒CH585是可以模拟成IC标签来用是吗?

楼主(2025-04-16):
请问沁恒CH585是可以模拟成IC标签来用是吗?

网友A:
您好,CH585支持NFC功能,芯片提供一个近场通信无线接口,包含了收发器和兼容 ISO14443-A 的无线解码基带,支持读卡
器(PCD)模式和卡(PICC)模式

网友B:
沁恒CH585可以模拟成IC标签使用。

网友C:
其支持NFC功能,且具备读卡器模式和卡模式(卡模拟)两种功能,开发者可通过软件配置实现卡模拟功能

网友D:
CH585的NFC模块支持ISO14443A协议,频率为13.56MHz,可与传统IC卡兼容

网友E:
在卡模拟模式下,CH585能模拟成符合ISO14443A标准的非接触式IC卡,如MifareClassic卡。

网友F:
开发者可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和调用沁恒提供的NFC库函数,实现卡模拟功能,包括设置卡的UID、扇区数据和密钥等。

网友G:
CH585的卡模拟功能适用于多种场景。例如,在智能门锁中,CH585可作为NFC开锁模块,模拟成IC卡与门锁进行通信

网友H:
一般可以用在电动车仪表盘中,CH585可支持NFC开锁功能,同时还可利用其LED/LCD显示和蓝牙功能,实现仪表盘信息的显示和与手机的蓝牙连接

网友I:
当然可以模拟成标签了啊

网友J:
这个可以模拟的,而且还是属于S50卡好像

网友K:
我记得这个CH585不是可以模拟IC标签吗,还有例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