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我看CH585支持卡模式,这个卡模式可以支持多大的空间存储?

楼主(2025-04-19):
我看CH585支持卡模式,这个卡模式可以支持多大的空间存储?

网友A:
卡模式为软件模拟,大小可以自定义,按照目前提供的代码中:
PICC_M1例程为模拟MifareClassic 1K,真实可用数据区为752字节。
PICC_T2T例程为模拟NFC FORUM Type2 Tag,大小可以通过WCH_NFCA_PICC_T2T_PAGES_NUM配置。最大配置为255,此时其可用存储区域为1004字节。
其他类型的卡片也可以通过软件模拟,可以做到存储空间更大的卡片数据格式。

网友B:
CH585的卡模式支持的存储空间大小取决于所使用的存储卡类型。一般来说,它支持的SD卡最大容量可以达到2TB,但实际使用中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C:
CH585的NFC卡模式未明确公开其存储空间上限,其功能核心在于支持ISO14443A协议下的卡模拟,实际存储容量需结合外部存储方案或应用场景设计实现

网友D:
一般来说,CH585的NFC模块符合ISO14443A协议,支持卡模拟模式(PICC)和读卡器模式(PCD)。在卡模式下,芯片可模拟非接触式IC卡(如Mifare Classic),与外部读卡器(如门禁终端、支付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E:
内置存储有限,CH585的NFC模块未明确集成大容量存储单元,其卡模式下的数据存储通常依赖以下两种方式:动态数据生成:通过芯片内部RAM或Flash实时生成响应数据(如UID、认证密钥),无需长期存储大量信息。外部存储扩展:若需持久化存储(如用户卡数据),需外接EEPROM、Flash等存储芯片,并通过I²C/SPI接口与CH585通信

网友F:
ISO14443A协议未对卡模拟的存储容量作出硬性规定,实际容量由以下因素决定:芯片硬件资源:CH585的RAM(如32KB)和Flash(如256KB)可用于临时存储NFC交互数据,但并非专用于卡模式。

网友G:
通过I²C接口外接存储芯片(如AT24C02,2Kbit),可扩展卡模式下的数据存储容量。

网友H:
若需更高容量(如MB级),可通过USB高速PHY(480Mbps)连接外部存储设备,但需配合自定义协议实现数据交互。

网友I:
简单门禁卡,仅需存储UID(4-10字节)和少量认证密钥(如16字节),无需额外存储。若需模拟支付卡(如Mifare Classic 1K),需外接存储芯片以支持1KB的扇区数据。

网友J:
根据应用场景明确数据类型(如只读UID、可写余额)和容量(如字节级、KB级),选择内置存储或外接扩展方案。

网友K:
动态数据优先使用芯片内部资源生成响应,减少对外部存储的依赖。若需大容量存储,可将数据分块存储于外接芯片,并通过索引快速访问。

网友L:
CH585的SDK中提供了NFC卡模式的例程(如MifareClassic工程),展示如何配置UID、密钥及模拟卡交互流程,开发者可基于此扩展存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