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85的ISP的BootLoader部分的空间是可以擦写吗?

楼主(2025-04-21):
就是我不想用ISP功能了,请问关于CH585的ISP BootLoader部分能擦掉给用户用吗?

网友A:
原厂的bootloader没办法给用户操作。
不用原厂boot的话,自行在应用层封装一层IAP(参考IAP例程)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上位机来升级的。

如果是遇到了flash空间不足的困境,评估一下还差多少K。
如果相差不多,可以关闭串口打印功能、提高MRS编译器的优化等级,或是换用CH32V208;如果相差较大,可以期待一下1Mflash版本的CH584。

网友B:
CH585的ISP BootLoader部分空间无法直接擦除供用户使用,其空间受芯片安全机制保护,用户若需扩展Flash容量,需通过IAP或更换更高Flash版本芯片实现

网友C:
ISP的Bootloader代码是固化了的,这个不能操作的。

网友D:
CH585的ISP BootLoader由芯片厂商固化,属于芯片启动流程的底层安全组件,其存储空间受硬件级保护机制限制,用户无法直接擦除或修改

网友E:
该BootLoader负责芯片启动、ISP协议通信及用户程序加载等核心功能,若被擦除或破坏,将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启动或进入ISP模式。

网友F:
通过IAP(应用内编程)技术,在用户程序中实现Flash擦写功能,绕过原厂BootLoader的限制。

网友G:
用户程序需包含Flash擦写驱动,通过调用芯片内部Flash控制器寄存器完成擦写操作。

网友H(2025-05-21):
需注意Flash分页管理、写保护机制及擦写时序要求,避免操作冲突或数据损坏。

网友I:
若原芯片Flash容量不足,可考虑更换至更高版本的芯片(如CH584的1M Flash版本),直接获得更大的存储空间。

网友J:
不引出ISP接口:在PCB设计中不引出ISP所需的串口或SWD接口,物理上限制ISP功能的使用。

网友K:
将ISP相关引脚复用为其他功能(如GPIO),避免其被用于ISP通信。

网友L:
在用户程序中屏蔽ISP触发条件(如特定引脚电平组合),防止芯片意外进入IS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