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1--AT32F435ADC普通组位移模式配置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1--AT32F435ADC普通组位移模式配置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ADC普通组位移模式,当使用普通位移模式时,通过使用多ADC采集同一通道,可以提高ADC对这个通道的采样频率,以AT32F435为例,如果使用3个ADC采集同一通道,可将此通道的采样率从最大5.33M,提升到5.33×3 = 16M,所以位移模式适合用在需要对单一通道高速采样的应用场景
转换时序
bc031a14f83b33acdd674ea4d019c73c
硬件环境
  • AT-START-F435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35工程
679a41ff0bfddb4af3e826657a59ee08

2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ca89e11c0814d5943087ebe06d510e33

2.2 打开时钟配置
069fdd747cb2a2866e2ea47d0e7b2503

3 配置ADC模式和分频,在这里会配置位移模式、位移长度、DMA模式等参数
2ea1fd82d2cc32854af7f6248f08d8de

4配置ADC参数
4.1 配置ADC1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开启反复模式
92325941b3ac0d87ae477194a8530f24

4.2 配置ADC2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开启反复模式
58b0365621ef8e17a8acb6b5758a4d57

4.3 配置ADC3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开启反复模式
a784a70a7bed538dfc620668b77b73e5

5 配置ADC1 DMA传输
7e1a40967d6ee2b4de1ab4169a073342

6配置串口打印
6.1配置USART1
c44bdf863f5e5e2f0773b347e8ce607b

6.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1ef22204f3163335c89399cdadf78f68

6.3 开启串口打印
adc4a8db83b9ec5268b6601821dd9005

7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fae069055c09c45ec61a93eff9c41694
8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buf[3];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dma1 channel1 */
  wk_dma1_channel1_init();
  /* config dma channel transfer parameter */
  /* user need to modify define values DMAx_CHANNELy_XXX_BASE_ADDR and DMAx_CHANNELy_BUFFER_SIZE in at32xxx_wk_config.h */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
                        (uint32_t)&ADCCOM->codt,
                        (uint32_t)buf,
                        3);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common function. */
  wk_adc_common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init adc2 function. */
  wk_adc2_init();

  /* init adc3 function. */
  wk_adc3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adc data  adc1:%d  adc2:%d  adc3:%d\r\n", buf[0], buf[1], buf[2]);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9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35 MCU 上
10复位运行AT32F435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3个ADC会在位移模式下一直转换数据,数据通过DMA存储到buf[0]、buf[1]、buf[2],每1秒钟通过串口打印一次3个ADC的转换数据
9537aa2cae808c2da5abe589a1f693e0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1--AT32F435 ADC普通组位移模式配置.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