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585的8K回报率是只能自定义的2.4GHz吧

楼主(2025-04-22):
关于CH585的8K回报率是只能自定义的2.4GHz吧

网友:
是用的2.4G模式。8K回报率需要USB部分和无线部分都达到8Khz,因此USB需要用高速,无线部分用2.4G。标准的BLE协议上报率只有133hz,因此BLE是作为一个模式的选择。

网友A:
确实,CH585的8K回报率主要是针对2.4GHz频段的自定义设置。

网友B:
这个是这样的,只能是2.4G频段下。

网友C:
CH585的8K回报率并非仅能通过自定义的2.4GHz模式实现,其高速USB接口同样支持8K回报率,二者结合可实现无线/有线双8K高回报率应用

网友D:
一般来说,CH585内置2.4GHz RF收发器和基带及链路控制模块,支持自定义高性能2.4GHz协议。

网友E:
在无线模式下,通过优化协议栈和射频参数,可实现每秒8000次的数据上报率(即8K回报率)。这种模式适用于无线鼠标、键盘等外设,能够显著降低输入延迟,提升响应速度。

网友F:
CH585集成了480Mbps高速USB控制器及物理层收发器(PHY),支持USB全速和高速模式。

网友G:
通过高速USB接口,CH585同样可以实现每秒8000次的数据传输,满足8K回报率的要求。这种模式适用于有线外设,能够提供稳定且低延迟的连接。

网友H:
CH585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同时支持无线和有线模式下的8K回报率

网友I:
三模鼠标/键盘支持2.4GHz无线、蓝牙和有线三种连接方式,且在无线和有线模式下均可实现8K回报率。

网友J(2025-05-22):
高性能外设适用于电竞鼠标、专业绘图板等对延迟和响应速度要求极高的设备。

网友K:
通过单个CH585芯片即可实现无线接收器和有线转接器的功能,支持8K回报率的数据传输。

网友L:
在2.4GHz模式下,CH585通过自定义协议栈和射频参数,确保无线传输的稳定性和低延迟。

网友M:
CH585的8K回报率主要是针对2.4GHz频段的自定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