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2--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反复模式)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2--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反复模式)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ADC的普通组,转换多个通道,并通过DMA读取转换的数据,在反复模式下,只需要触发1次,ADC的普通组序列就会一直连续反复转换
转换时序
84a9b8f1ac203ebfd28c55435fcb01ed
硬件环境
  • AT-START-F403A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打开AT32WorkBench新建AT32F403A工程
ae5e7232316fcd5897bb162ef087b2ad

2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9dca88ac9fbb559dc9d25e7ba9f96177

2.2 打开时钟配置
bb147ebc10608df950807015992f6412

3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ADC CH2(PA2引脚)、ADC CH3(PA3引脚)
a77eecaaeb5a49953053606e9c191e1b

4 配置DMA通道
caaf614fbc5020a606fa62921bf4ac27

5配置串口打印
5.1配置USART1
ef7ea1ed05f7fa4e4273b6c91b48c3ce

5.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d43ac5df9286f485dc3fd3b136c522d8

5.3 开启串口打印
07296f8c99e746bebb2c6c7d47a16418

6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2fb7a51802ca4e91538038d8a285bd2d
7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buf[3];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dma1 channel1 */
  wk_dma1_channel1_init();
  /* config dma channel transfer parameter */
  /* user need to modify define values DMAx_CHANNELy_XXX_BASE_ADDR and DMAx_CHANNELy_BUFFER_SIZE in at32xxx_wk_config.h */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
                        (uint32_t)&ADC1->odt,
                        (uint32_t)buf,
                        3);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adc data  pa1:%d  pa2:%d  pa3:%d\r\n", buf[0], buf[1], buf[2]);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8将ADC引脚接以下电压,
ADC CH1(PA1引脚)接3.3V
ADC CH2(PA2引脚)接1.6V
ADC CH3(PA3引脚)接0V

9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03A MCU 上

10复位运行AT32F403A 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数据会不停的转换,每1秒钟串口打印一次ADC数据
7d4990a6625ef3b0e2b6eaf5775407ec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2--AT32F403A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 反复.zip

网友A(2025-06-20):
终于被我找到是DMA模式的例程了,正好需要用,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