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微芯的LAN8651 是不是需要MCU来跑lwip协议栈?

楼主(2025-04-16):
使用微芯的LAN8651 是不是需要MCU来跑lwip协议栈?

网友A:
肯定了,单片机不都是用的这个吗

网友B:
通常需要一个 MCU 来运行 LWIP 协议栈。

网友B:
它提供了物理网络连接和低层数据传输功能,但它并不包含处理上层协议

网友B:
LAN8651 本身不能直接运行如 LWIP 这样的协议栈。

网友C:
使用微芯的LAN8651通常需要MCU来运行lwip协议栈

网友D:
LAN8651是一款以太网PHY芯片,主要负责将MCU(微控制器)的MAC(媒体访问控制)层信号转换为可在以太网介质(如双绞线)上传输的信号,并处理物理层的电气特性。而lwip协议栈是一个轻量级的TCP/IP协议栈实现,它提供了TCP/IP协议族中各种协议(如IP、TCP、UDP、ICMP等)的功能,用于实现网络通信。

网友E:
在嵌入式系统中,要实现网络通信功能,一般需要MCU来运行lwip协议栈,同时配合PHY芯片(如LAN8651)来完成物理层的信号传输。

网友F:
MCU通过其内置的MAC接口与LAN8651相连,将需要发送的数据通过MAC层传递给LAN8651,由LAN8651将数据转换为以太网物理层信号发送到网络上

网友G:
LAN8651接收网络上的物理层信号,并将其转换为MAC层可识别的信号传递给MCU,MCU再通过lwip协议栈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H:
使用微芯的LAN8651通常需要MCU来运行lwip协议栈。LAN8651是一款PHY芯片,负责将以太网的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进行转换,而MCU则负责运行lwip协议栈以实现网络通信功能,两者需协同工作

网友I:
LAN8651是微芯推出的一款以太网PHY芯片,其核心功能是处理以太网物理层信号,包括将MII/RMII接口的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通过变压器耦合到双绞线),以及将接收到的模拟信号解调为数字信号。它仅负责物理层传输,不具备协议处理能力。

网友J:
lwip协议栈是一款轻量级TCP/IP协议栈,支持IPv4/IPv6、TCP/UDP、ICMP、DHCP等协议,可在无操作系统或嵌入式RTOS环境中运行。其核心功能是实现网络协议栈的逻辑处理,例如IP分片与重组、TCP拥塞控制、ARP地址解析等。协议栈需在MCU上运行,通过调用PHY芯片的驱动接口完成数据收发。

网友K:
lwip协议栈需依赖MCU的计算资源运行,负责解析网络数据包、管理连接状态等逻辑。

网友L:
MCU需通过MII/RMII接口与LAN8651通信,配置PHY芯片的寄存器(如速率、双工模式),并处理PHY中断事件(如链路状态变化)。

网友M:
是的,通常需要一个MCU来运行lwIP协议栈。LAN8651是一个以太网控制器,它主要负责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功能,而lwIP是一个轻量级的TCP/IP协议栈,需要MCU来实现网络层和传输层的功能。

网友N(2025-08-29):
是的,LAN8651 是物理层 transceiver,仅处理电气信号转换,不具备协议处理能力。需 MCU 运行 lwIP 协议栈实现 TCP/IP 协议功能,完成 IP 数据包的封装 / 解封装、连接管理等,才能实现网络通信,二者配合实现完整以太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