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支持MAC的微芯MCU是哪款?求推荐

楼主(2025-04-16):
支持MAC的微芯MCU是哪款?求推荐

网友A:
针对网络通信(以太网MAC)
如果您的应用需要 以太网通信(如工业控制、物联网网关等),推荐以下型号:

(1) SAM E54 系列(ARM Cortex-M4)
特性:

集成 10/100 Mbps 以太网 MAC(需外接PHY芯片,如LAN8740A)。

支持硬件加密(AES、SHA、TRNG)。

最高主频 120 MHz,Flash 最高 1 MB。

适用于工业自动化、智能家居网关。

型号举例:ATSAME54N20A。

(2) PIC32MZ EF 系列(MIPS 内核)
特性:

集成 10/100 Mbps 以太网 MAC(需外接PHY芯片)。

支持硬件加密(AES、SHA、RSA)。

最高主频 200 MHz,Flash 最高 2 MB。

适合高性能网络设备(如POS机、网络控制器)。

型号举例:PIC32MZ2048EFH144。

(3) SAM V71 系列(ARM Cortex-M7)
特性:

集成 千兆以太网 MAC(需外接PHY芯片)。

支持硬件加密(AES、SHA、ECC)。

最高主频 300 MHz,Flash 最高 2 MB。

适合高速网络通信(如工业网关、视频传输)。

网友A:
针对安全功能(消息认证码,MAC)
如果您的应用需要 硬件级安全(如加密通信、身份认证),推荐以下型号:

(1) SAM L11 系列(ARM Cortex-M23)
特性:

集成 硬件加密引擎(AES、SHA、ECC、TRNG)。

支持安全启动(Secure Boot)与防篡改保护。

超低功耗(运行功耗 < 35 µA/MHz)。

适合电池供电的安全终端(如智能锁、医疗设备)。

型号举例:ATSAML11E16A。

(2) PIC32CM JH 系列(ARM Cortex-M0+)
特性:

硬件加密(AES、SHA、TRNG)。

支持安全固件更新(Secure Firmware Update)。

低功耗设计,Flash 最高 256 KB。

适合低成本安全设备(如IoT传感器、支付终端)。

型号举例:PIC32CM5164JH01100.

网友A:
如需 高性能网络通信 → 选 SAM V71 或 PIC32MZ EF。

如需 低功耗安全认证 → 选 SAM L11 或 PIC32CM JH。

网友B:
以太网应用需搭配PHY芯片(如LAN8740A、KSZ8081)。

网友C:
PIC32MXPIC32MZ 系列都支持以太网MAC。

网友D:
若应用需要以太网通信(如工业控制、物联网网关等),微芯旗下支持MAC(媒体访问控制器)的MCU主要有SAM E54系列、PIC32MZ系列和SAM V71系列

网友E:
SAM E54系列(ARM Cortex-M4)特性:集成10/100 Mbps以太网MAC(需外接PHY芯片,如LAN8740A),支持硬件加密(AES、SHA、TRNG),最高主频120 MHz,Flash最高1 MB。

网友F:
一般SAM比较适用于工业自动化、智能家居网关等。ATSAME54N20A。

网友G:
PIC32MZ系列(如PIC32MZ2048EFH144,ARM Cortex-M4)集成10/100 Mbps以太网MAC(需外接PHY芯片),支持硬件加密(AES、SHA、RSA),最高主频200 MHz,Flash最高2 MB。

网友H:
你都不如直接用W5500这种

网友I:
SAM V71系列(ARM Cortex-M7)集成千兆以太网MAC(需外接PHY芯片),支持硬件加密(AES、SHA、ECC),最高主频300 MHz,Flash最高2 MB。

网友J:
你去微芯官网搜一下估计就行吧,比较多呢

网友K:
一般就SAME系列估计可以

网友L:
你可以看看PIC32MZ,这个我看好像是支持网络

网友M:
没注意过,我一般都是MCU+外接的网络芯片,这样效率高一些

网友N(2025-06-30):
微芯(Microchip)支持 MAC(媒体访问控制)的 MCU 主要是PIC32MZ 系列。以 PIC32MZ2048EFM100 为例,内置 10/100Mbps 以太网 MAC 控制器(符合 IEEE 802.3 标准),支持 RMII 接口,可直接连接 PHY 芯片实现以太网通信,适用于工业物联网、智能网关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