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微芯还有关于pcie switch的芯片?

楼主(2025-04-18):
PCI1005是一款PCIE 4.0Switch,这种是不是就相当于hub啊?芯片电路是否很好设计呢?

网友:
PCI的HUB吧。好不好设计看手册了,会不会给的有参考电路

网友A:
这些产品主要是为不同的接口和桥接需求设计的

网友B(2025-06-05):
PCI1005作为一款PCIe 4.0 Switch,与集线器(Hub)在功能和应用上有本质区别

网友C:
PCIe Switch(如PCI1005)基于PCIe协议实现高速数据交换,支持点对点通信,能动态分配带宽资源,每个端口可独立工作。

网友D:
一般来说,Hub采用共享带宽模式,所有端口共享同一信道,易产生冲突。

网友E:
数据传输方式,PCIe Switch采用全双工通信,每个端口具备独立传输能力,数据传输效率高。Hub则通过半双工方式传输,同一时间仅允许单方向通信,效率受限。

网友F:
PCIe Switch适用于高带宽需求的场景,如数据中心、GPU服务器等,可支持多设备并行通信。Hub多用于低带宽场景,如早期以太网设备扩展,现已被交换机取代。

网友G:
高速信号完整性要求:PCIe 4.0传输速率达16GT/s,芯片需采用差分信号技术,严格匹配阻抗(100Ω±10%)并控制串扰、反射等信号完整性问题,这对PCB层叠设计、材料选择和布线规则提出极高要求。

网友H:
芯片需支持PCIe协议的高级功能,如非透明桥接(NTB)、动态分区、多主机连接等,需实现自动错误报告(AER)、下游端口遏制(DPC)等机制,确保多设备通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I:
在高性能计算场景中,芯片需优化功耗设计,同时采用散热增强技术以满足嵌入式和工业应用的可靠性需求。

网友J:
芯片设计需配合Cadence Sigrity等仿真工具进行信号完整性验证,开发过程中需使用厂商提供的SDK和调试工具,解决时序收敛、电源完整性等复杂问题。

网友K:
这个不好说,感觉4层电路应该能拿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