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3--AT32F435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反复模式)

楼主(2025-04-1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3--AT32F435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反复模式)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基于AT32 WorkBench配置ADC的普通组,转换多个通道,并通过DMA读取转换的数据,在反复模式下,只需要触发1次,ADC的普通组序列就会一直连续反复转换
转换时序
c412a9ddc3e9c1456ed0475372352e02
硬件环境
  • AT-START-F435

软件环境
  • AT32 Workbench
  • MDK5
  • 串口助手

配置步骤
1打开AT32 WorkBench新建AT32F435工程
0c2994fda4f1be69e500435da783fab0

2配置系统时钟(如果使用默认内部HICK,跳过此步骤2)
2.1 打开外设CRM配置HEXT为时钟振荡器,如下图
27cbadf1fc07ab9f21c17562392b458d

2.2 打开时钟配置
c9c042293a0c12c2c63f079eef580d93

3 配置ADC模式和分频
395e2afbe332b9399159d88f505bb107

4配置普通组转换ADC CH1(PA1引脚)、ADC CH2(PA2引脚)、ADC CH3(PA3引脚)
b7181585c261ca3488f3484d818b35e1

5 配置DMA通道
7a24bb3d1ee4f7d416237be0a0c29384

6配置串口打印
6.1配置USART1
89d47e402dea0cb073151c8c31758309

6.2 USART1引脚配置成PA9
a0369858ec0ed95bb2cf1eee3c147404

6.3 配置串口打印
a24762b734f3ec25244b57042136966c

7点击“生成代码”生成MDK5代码工程
0082d1efc6b7d5bfea430e9501945db9
8配置ADC普通通道转换相关应用代码
main.c的mian函数写法如下, 可以直接替换这部分代码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buf[3];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timebase config. */
  wk_timebase_init();

  /* init dma1 channel1 */
  wk_dma1_channel1_init();
  /* config dma channel transfer parameter */
  /* user need to modify define values DMAx_CHANNELy_XXX_BASE_ADDR and DMAx_CHANNELy_BUFFER_SIZE in at32xxx_wk_config.h */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1,
                        (uint32_t)&ADC1->odt,
                        (uint32_t)buf,
                        3);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1, TRUE);

  /* usart1 already supports printf. */
  /* init usart1 function. */
  wk_usart1_init();

  /* init adc-common function. */
  wk_adc_common_init();

  /* init adc1 function. */
  wk_adc1_init();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adc_ordinary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1, TRUE);

  while(dma_flag_get(DMA1_FDT1_FLAG) == RESET);
  dma_flag_clear(DMA1_FDT1_FLAG);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adc data  pa1:%d  pa2:%d  pa3:%d\r\n", buf[0], buf[1], buf[2]);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9将ADC引脚接以下电压,
ADC CH1(PA1引脚)接3.3V
ADC CH2(PA2引脚)接1.6V
ADC CH3(PA3引脚)接0V
10在MDK5上编译,并下载代码到AT32F435 MCU 上
11复位运行AT32F435MCU,用串口助手观看打印信息,ADC数据会不停的转换,每1秒钟串口打印一次ADC数
ccd4ed4c3c7aab4f47382ca0448eceb6

AT32 WorkBench常用功能43--AT32F435 ADC普通组转换多通道配置(序列模式,用DMA 反复.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