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PCI1005的芯片的一点点疑问?

楼主(2025-04-18):
关于PCI1005的芯片,这种电路设计好之后,硬件需要驱动吗?而且芯片是否需要下载程序?

网友A:
PCI1005芯片作为硬件设备,确实需要相应的驱动程序来确保其正常工作。驱动程序是操作系统与硬件之间沟通的桥梁,帮助系统识别和使用硬件。

网友B:
需要单片机控制它

网友C:
PCI1005芯片作为硬件设备,确实需要相应的驱动程序来实现与计算机系统的通信。驱动程序的作用是让操作系统能够识别和控制硬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