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A65-LN,它一般是给什么产品使用的?

楼主(2025-04-19):
SA65-LN,它一般是给什么产品使用的?

网友A:
低噪声芯片级原子钟 (LN-CSAC) 将晶体的光谱纯度与原子钟的精度和稳定性结合到单个器件中,从而节省了电路板空间、功耗和设计时间。

它集成了我们的第三代低功耗真空微型晶体振荡器 (EMXO),可提供 0.5 英寸(12.7 毫米)的扁平高度,非常适合窄型 VPX 型机箱。其令人印象深刻的 < 295 mW 功耗和宽温度范围支持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电池供电运行。

网友A:
CSAC 的精度和温度稳定性
真空微型晶体振荡器 (EMXO) 正弦波输出
艾伦偏差 (ADEV) @ 1s < 3 × 10−11
相位噪声 @ 10 Hz < −120 dBc/Hz
−40°C 至 80°C 的宽温度(选项 −002)
高度 < 0.5 英寸(12.7 毫米)
功率 < 295 mW

网友B(2025-06-06):
SA65-LN低噪声芯片级原子钟主要应用于对计时精度、尺寸、重量和功耗有严格要求的领域

网友C:
移动雷达系统需要高精度计时设备以确保雷达信号的同步和准确性,SA65-LN能够提供原子级精度和低相位噪声,满足雷达系统对时间同步的高要求。

网友D:
拆卸式无线电设备在战场等复杂环境中,无线电设备需要稳定可靠的计时源,SA65-LN的小尺寸、低功耗和高精度特性使其成为理想选择

网友E:
简易爆炸装置干扰系统这类系统需要精确的定时控制来确保干扰信号的有效性,SA65-LN的原子钟稳定性能够提供可靠的计时支持。

网友F:
C5ISR系统即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网络、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SA65-LN的高精度计时有助于提升这些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协同作战能力。

网友G:
自主传感器网络在需要长时间稳定运行的传感器网络中,SA65-LN能够提供精确的计时基准,确保传感器数据的同步性和准确性。

网友H:
无人驾驶车辆需要高精度计时来支持其导航、定位和决策系统,SA65-LN的原子级精度和低相位噪声特性有助于提升无人驾驶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网友I:
SA65-LN具有更宽的工作温度范围(-40°C至+80°C),能够在极端条件下保持频率和相位稳定性,因此适用于海底勘测系统、遥感应用等需要在不支持GNSS的环境中持续运行和保持计时状态的场景

网友J:
感觉就是航空航天方面用吧

网友K:
这种东西反正不能商用,一般都是工业和高端点的航空航天吧

网友L(2025-09-27):
SA65-LN 是 Microchip 推出的第二代低噪声芯片级原子钟。它一般用于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的关键任务产品,如移动雷达、便携式无线电、IED 干扰系统、自主传感网络和无人驾驶载具等。这些产品对尺寸、重量和功耗有严格限制,且需要高精度的计时设备。

网友M:
SA65-LN 是 Microchip 推出的低噪声芯片级原子钟。它一般用于对尺寸、重量和功耗有严格要求的航空航天和防务产品,如移动雷达、便携式无线电、简易爆炸装置干扰系统、自主传感器网络和无人驾驶车辆等。此外,它也可用于海底勘测系统和遥感应用等领域。

网友N(2025-11-03):
SA65-LN 是 Microchip 的低噪声芯片级原子钟,主要用于对尺寸、重量和功耗有严格要求的航空航天和防务产品。如移动雷达、拆卸式无线电、爆炸装置干扰系统、自主传感器网络及无人驾驶车辆等,也适用于需要高精度计时的卫星通信和导航设备。

网友O:
SA65-LN 是微芯的低噪声芯片级原子钟,多用于航空航天和防务领域关键产品,像移动雷达、拆卸式无线电、简易爆炸装置干扰系统等。此外,它也适配自主传感器网络以及无人驾驶车辆,能在极端环境中保障计时精准,满足这些产品的高可靠性需求。

网友P:
SA65就很牛X了,LN是针对相位噪声做了优化处理,性能更好。
牛X之处就在于用极低的功耗和极快启动速度实现了标准铷原子钟的时频性能。
普通铷原子钟跟他比功耗大,启动慢。OCXO功耗好些,但是性能差了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