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CI1005和PCI1003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5-04-20):
PCI1005和PCI1003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PCI1005 支持 1x4 通道端口 UFP 配置和 6x2 通道端口 DFP 配置
高达 256 GB/s 的交换容量
所有端口均采用全线速,每通道 16GT/s
FlexCom I/O 块可配置为 USART、SPI、I²C 和 TWI
所有端口上的高级错误报告 (AER)
提供商业(0°C 至 +70°C)和工业(-40°C 至 +85°C)温度范围

PCI1003 支持 2x4 和 2x2 通道端口 UFP 配置以及 2x2 通道端口 DFP 配置
高达 256 GB/s 的交换容量
所有端口均采用全线速,每通道 16GT/s
根复合体 (RC) 连接支持非透明桥 (NTB)
FlexCom I/O 块可配置为 USART、SPI、I²C 和 TWI
所有端口上的高级错误报告 (AER)
符合 ISO-26262 ASIL B 功能安全标准
提供商业(0°C 至 +70°C)和工业(-40°C 至 +85°C)温度范围
提供 AEC-Q100 2 级汽车级(-40°C 至 +105°C)、工业级(-40°C 至 +85°C)和商业级(0°C 至 +70°C)

网友B(2025-06-06):
PCI1005和PCI1003作为Microchip Switchtec™ PCIe 4.0 16通道交换机系列的核心器件,其核心区别在于端口扩展模式、连接架构与典型应用场景

网友C:
PCI1005:数据包交换机(单主机多端点)作为数据包交换机,PCI1005可将单个主机PCIe端口扩展至最多6个端点,适用于需要一对多直接通信的场景。

网友D:
其实PCI1005主要是在服务器中连接多个NVMe SSD或GPU,实现存储与计算资源的集中管理。

网友E:
PCI1003:非透明桥接交换机(多主机互联)通过非透明桥接(NTB)技术,PCI1003支持多主机直接连接,并可配置为4至8个端口,适用于多系统协同工作的场景。

网友F:
一般PCI1003在工业控制系统中连接多个嵌入式控制器,或在高可用**器中实现冗余主机架构。

网友G:
PCI1005:星型拓扑扩展架构特点:以单一主机为中心,通过PCI1005向多个端点辐射连接,形成星型拓扑。优势:简化布线复杂度,降低主机端口压力,适合设备密集型部署。

网友H:
PCI1003:网状多主机互联架构特点:支持多主机通过NTB技术直接通信,形成网状拓扑,实现跨系统资源共享。增强系统容错能力,提升多主机协同效率,适合高可靠性要求场景。

网友I:
PCI1005作为GPU集群的通信枢纽,实现多GPU与CPU的并行数据交换。在紧凑型设备中连接多个传感器或执行器,优化空间利用率。

网友J:
PCI1003工业自动化,连接PLC、HMI与运动控制器,实现多控制器实时数据同步。

网友K:
一般PCI1003也可以用在汽车电子:在自动驾驶域控制器中连接多个ECU,确保关键系统独立运行与故障隔离。

网友L:
PCI1005 和 PCI1003 是两款不同的 PCI 总线控制器芯片,主要区别在于:

PCI1005:支持 PCI 2.2 规范,提供 32 位数据总线,最高工作频率 66MHz,数据传输率达 264MB/s,集成多种 I/O 接口,适用于工业控制、数据采集等高性能场景。
PCI1003:遵循 PCI 2.1 规范,仅支持 32 位 / 33MHz,传输率 132MB/s,功能较简单,成本更低,常用于嵌入式系统或对性能要求不高的设备。

网友M(2025-09-19):
PCI1005 和 PCI1003 均为 PCI 桥接芯片,主要区别在功能与应用场景。PCI1005 是 PCI-to-PCI 桥,支持总线转换与扩展,适用于多 PCI 设备互联;PCI1003 为 PCI-to-ISA 桥,用于连接 PCI 总线与传统 ISA 设备,适配老旧外设。两者协议与接口不同,需按系统总线类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