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微芯的蓝牙芯片都有哪些?哪个可以做蓝牙透传?

楼主(2025-04-22):
微芯的蓝牙芯片都有哪些?哪个可以做蓝牙透传?

网友A:
有透传的芯片,在官网可以查到。

网友B:
微芯科技(Microchip)提供多种蓝牙芯片,包括但不限于ATBM09、ATBM09A、ATBM11等。这些芯片广泛应用于各种蓝牙通信场景。

网友C(2025-06-08):
微芯的蓝牙芯片主要包括支持经典蓝牙(BR/EDR)与低功耗蓝牙(BLE)双模的系列,但目前公开资料中未明确提及特定型号专用于蓝牙透传功能

网友D:
选用微芯双模蓝牙芯片:如支持经典蓝牙与BLE双模的型号,可兼顾不同设备的连接需求。

网友E:
微芯的蓝牙芯片通常支持经典蓝牙(BR/EDR)与低功耗蓝牙(BLE)双模,可满足不同场景下的通信需求

网友F:
部分芯片专注于低功耗蓝牙(BLE)技术,适用于对功耗要求严格的设备,如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

网友G:
蓝牙透传功能可通过微芯蓝牙芯片结合外部MCU实现,而非芯片本身固有功能。

网友H:
在电路设计中,将微芯蓝牙芯片与外部MCU连接,通过MCU控制蓝牙芯片的数据收发。

网友I:
利用微芯提供的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和协议栈,开发透传功能代码,实现数据从蓝牙接口到串口等外部接口的透明传输。

网友J:
使用微芯的8位、16位或32位MCU(如PIC系列、AVR系列、SAM系列)与蓝牙芯片配合,通过MCU处理透传逻辑。

网友K:
借助微芯的MPLAB X IDE集成开发环境和Harmony嵌入式开发框架,加速透传功能的开发。

网友L:
这种我建议用国产的蓝牙芯片方案就行,也很稳定了

网友M(2025-09-27):
Microchip 的蓝牙芯片有 RN4870、RN4871、PIC32CX-BZ2、WBZ451 等。其中 RN4870/4871 是专为蓝牙透传设计的模块,集成协议栈,支持 UART 接口,可快速实现数据透传,适用于简单的无线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N(2025-11-03):
微芯的蓝牙芯片有RN4870、RN4678、BM83、PIC32 - BZ6 等。其中,RN4870支持蓝牙透传,它是低功耗 BLE 芯片,通过串口 AT 命令即可将数据透传至其他设备,适用于物联网设备;RN4678也具备 UART 透明传输功能,可实现蓝牙与串口间的数据透传。

网友O:
微芯蓝牙芯片有 RN4870/71、PIC32CX-BZ2 系列等。其中 RN4870/71 是专用蓝牙模块,支持 BLE 透传,无需复杂开发,通过 AT 指令即可配置,适合快速实现数据透传功能;PIC32CX-BZ2 作为集成 MCU 的蓝牙芯片,也可通过固件开发实现透传,灵活性更高。

网友P:
微芯蓝牙芯片有 RN4870、RN4871、PIC32CX-BZ2 系列等。其中 RN4870/4871 是专用蓝牙透传模块,支持 BLE 5.0,通过 AT 指令配置即可实现串口数据透传,无需复杂编程;PIC32CX-BZ2 系列集成 MCU 与 BLE 5.2,可通过固件开发实现透传,适合需定制功能的场景。

网友Q(2026-02-01):
微芯(Microchip)的蓝牙芯片 / 模块主要分为 SoC、无线 MCU 与独立模块三大类,其中多数支持 UART 蓝牙透传

网友R:
微芯蓝牙芯片 / 模块主要有 RN 系列(如 RN4870)、BM 系列(BM70/71/78)、IS1678、WBZ/PIC32CX - BZ 系列。RN4870、BM70/71/78、IS1678、WBZ451 等支持蓝牙透传,通过透明 UART/SPP over BLE,用 AT 指令配置,无需复杂协议开发,快速实现串口转蓝牙透传。